【CH579M-R1】驱动OLED为项目做准备

楼主:
CH579通过这两周的使用,已经熟悉了基本开发模式,对IO的初始化,一些特殊引脚的配置,ADC,定时器串口等等已经可以正常操作了。今天,就来驱动一下OLED12864,为便携式LCR测试仪做准备。

先看看效果。

本次使用的是SSD1306的OLED显示模块,使用CH579进行驱动。驱动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直接贴上代码。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UINT8 OLED_GRAM[128][8];		//OLED显示缓存的临时变量
/*******************************************************************************
* Function Name  : OLED_WriteCmd
* Description    : 向OLED写入命令
* Input          : cmd: 命令
* Return         : None
*******************************************************************************/
void OLED_WriteCmd(UINT8 cmd)
{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78);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0x00);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cmd);
	I2C_WaitAck();
	I2C_Stop();
}
/*******************************************************************************
* Function Name  : OLED_WriteData
* Description    : 向OLED写入数据
* Input          : data: 数据
* Return         : None
*******************************************************************************/
void OLED_WriteData(UINT8 data)
{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78);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0x40);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
/*******************************************************************************
* Function Name  : OLED_RefreshGram
* Description    : 刷新OLED显示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OLED_RefreshGram(void)
{
	signed char p;
	UINT8 x;
	for(p=7; p>=0; --p)
	{
		OLED_WriteCmd(0xB0+p);
		OLED_WriteCmd(0x00);
		OLED_WriteCmd(0x10);
		for(x=0; x<128; ++x)
		{
			OLED_WriteData(OLED_GRAM[x][p]);
		}
	}
}
/*******************************************************************************
* Function Name  : OLED_Clear
* Description    : 清空OLED显示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 x, p;
	for(p=0; p<8; ++p)
		for(x=0; x<128; ++x)
		{
			OLED_GRAM[x][p] = 0;
		}
		OLED_RefreshGram();
}
/*******************************************************************************
* Function Name  : OLED_DisplayOn
* Description    : 打开OLED显示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OLED_DisplayOn(void)
{
	OLED_WriteCmd(0x8D);
	OLED_WriteCmd(0x14);
	OLED_WriteCmd(0xAF);
}
/*******************************************************************************
* Function Name  : OLED_DisplayOff
* Description    : 关闭OLED显示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OLED_DisplayOff(void)
{
	OLED_WriteCmd(0x8D);
	OLED_WriteCmd(0x10);
	OLED_WriteCmd(0xAE);
}
/*******************************************************************************
* Function Name  : OLED_DrawPoint
* Description    : OLED(x,y)坐标处的灯亮灭
* Input          : x: 横坐标,显示屏由左到右
									 y: 纵坐标,显示屏由上到下
									 s: 1/0 = 亮/灭
* Return         : None
*******************************************************************************/
/* OLED描点 */
void OLED_DrawPoint(UINT8 x, UINT8 y, UINT8 s)
{
	UINT8 pos, page, temp=0;

	if(x>127 || y>63)
		return;

	page = 7-y/8;
	pos = y%8;
	temp = 1<<(7-pos);
	if(s)
		OLED_GRA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