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47温度转换与实际相差3-4℃

楼主:
最近在测试TI的ADS1247芯片,以下是我的硬件原理图以及软件温度转换函数,寄存器相关函数都已验证并且读取没有问题:

屏幕截图 2021-01-12

屏幕截图 2021-01-12

网友A:
应该是有偏移吧?需要校准,不过温度传感器好像没见过要校准的,可以试一试别的是否有这个问题。

网友:
温漂造成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偏移吧?需要校准,不过温度传感器好像没见过要校准的,可以试一试别的是否有这个问题。

嗯 它的这款芯片有校准命令的,我也都校准了,问题解决了,可能跟我的滤波算法有关系,之前RTD的计算公式也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可能跟我的滤波算法有关系,之前RTD的计算公式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它的这款芯片有校准命令的,我也都校准了,问题解决了,可能跟我的滤波算法有关系,之前RTD的计算公式 ...

那就行!

网友:
这种芯片没有参与计算的电阻,所以需要用变阻箱来标定每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