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太难了。。

楼主:
这样的电路不能行吗?大神们, 18V升到20V再降压9V、12V、18V。上电,18V输出时,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升压的输出20V变成低于11V跳动,拨到9V输出就正常了,然后再拨回18V也可以正常输出,不闪了。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一种可能是U7U8负载较重,上电时U6要为各电容充电,电流较大,U6发生了保护。

网友B:
時序,同時建立對U6而言瞬間電流過大

U7、U8的EN延遲即可

待U6輸出電壓建立完成穩定後,U7、U8再開始建立,U6的電流就不會過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是U7U8负载较重,上电时U6要为各电容充电,电流较大,U6发生了保护。

谢谢解答,应该是这样,我把U7,U8使能延迟,暂时正常了,后面再试试小点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時序,同時建立對U6而言瞬間電流過大 U7、U8的EN延遲即可 待U6輸出電壓建立完成穩定後,U7、U8再開始 ...

谢谢啊,我试了使能延迟,正常了

网友:
果然有大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