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灯闪五下,蜂鸣器响一下,现在是又闪又响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_flash.h"
#include "beep.h"

void main()
{
    int y;
    delay(10);
    while (1)
     {
    if (y<=5)
    {
    y++;
    led_flash();
    }
    y = 0;
      beep();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的整个逻辑就不太对,Y一直会处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的整个逻辑就不太对,Y一直会处于0。

没有执行y++吗

网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_flash.h"
#include "beep.h"

void main()
{
    int y;
    delay(10);
    while (1)
     {
    if (y<=5)
    {
    y++;
    led_flash();
    }
   else

    {

      y = 0;

     beep();

    }
   }

}

网友:
是加完之后会一直处于0,4楼正解!

网友:
贴的代码格式化一下吧,看着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_flash.h" ...

最简单的改法,if改成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