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纹波电流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boost电路,输出电容C1与C2并联,哪个纹波电流大一点,是靠近开关管的C1电流大还是靠近负载的C2电流大,麻烦具体说一下原因。考虑实际连接,整个回路有杂散电感,如果理想情况下二者的纹波电流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
『输出电容C1与C2并联,哪个纹波电流大一点』

不知道两个电容的电容量,串联等效电阻和串联等效电感,没办法分析。

就算两个电容完全相同,两个电容到功率开关管与电感联接处的导线长度和两根导线之间的距离也不知道。

网友A:
『是靠近开关管的C1电流大还是靠近负载的C2电流大』

如果C1C2两个电容完全相同,距离开关管与电感联接处较近的电容中纹波电流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靠近开关管的C1电流大还是靠近负载的C2电流大』 如果C1C2两个电容完全相同,距离开关管与电感联接处 ...

版主,不好意思,我提问题太不严谨了。C1与C2两个电容完全相同,不过因为布局布线的原因导致C1距离开关管近,C2距离负载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靠近开关管的C1电流大还是靠近负载的C2电流大』 如果C1C2两个电容完全相同,距离开关管与电感联接处 ...

版主,为什么距离开关管与电感连接处比较近的电容中纹波电流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为什么距离开关管与电感连接处比较近的电容中纹波电流比较大?

因为距离较远的那个电容(假定两个电容完全相同),除自身的串联等效电阻和串联等效电感外,还增加了两条导线的分布电感和电阻,使得较远电容包括导线在内的总阻抗比较近电容的总阻抗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为什么距离开关管与电感连接处比较近的电容中纹波电流比较大?

但实际上,即使是同一批次的两个电容,其电容量、串联等效电阻、串联等效电感也不会完全相同,而是具有相当的分散性,尤其是电解电容,分散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距离较远的那个电容(假定两个电容完全相同),除自身的串联等效电阻和串联等效电感外,还增加了两条导 ...

版主,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只能说:我是这样理解的。至于对不对,不敢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只能说:我是这样理解的。至于对不对,不敢说。

感谢版主解惑,版主太谦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只能说:我是这样理解的。至于对不对,不敢说。

仿真的结果为什么电容C2的纹波电流值反而要大一些(两个电容完全相同,20nH模拟线路杂散电感)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结果为什么电容C2的纹波电流值反而要大一些(两个电容完全相同,20nH模拟线路杂散电感)   ...

『仿真的结果为什么电容C2的纹波电流值反而要大一些』

仿真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结果为什么电容C2的纹波电流值反而要大一些(两个电容完全相同,20nH模拟线路杂散电感)   ...

另外,11楼电原理图不是Boost电路,而是Buck电路。这与1楼不同。当然,这并不应该影响哪个电容中电流较大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结果为什么电容C2的纹波电流值反而要大一些』 仿真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开关频率100k,我仿真用得是buc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频率100k,我仿真用得是buck。

『开关频率100k』

11楼仿真参数20nH杂散电感、10nH电容串联等效电感、100uF电容,其谐振频率为92kHz,接近于开关频率100kHz。电容C2中纹波电流值较大,这可能是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100k』 11楼仿真参数20nH杂散电感、10nH电容串联等效电感、100uF电容,其谐振频率为92kHz, ...

版主,实在是太厉害了!确实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