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按键和三个指示灯,分别是什么功能?

楼主:
"STBOX"有三个按键和三个指示灯,分别是什么功能?

有资料么?在哪查?

网友:
可以先看看这个原理图,按键一个是BOOT,一个是“开机”,另一个是用户自定义

网友A:
谢谢!

绿灯亮表示什么?

网友:
你玩sensortile.box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前面网友的经验分享,在下面这个帖子里有汇总,SensorTile.box部分汇总在帖子靠下的部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352-1-1.html

网友:
还有这个资料汇总,可以从官网手册看起:

获取 SensorTile.box 参赛者需要的相关资料(含官方培训、版主评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0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绿灯亮表示什么?

通过BOM表能看到绿色是LD4

对照原理图控制LD4的网络是CPU_LED2

查找CPU_LED2看到它只和PF2连接,说明它是一个通过程序控制的LED灯,

如果使用的出厂固件,对照 dm00615085-how-to-use-the-wireless-multi-sensor-development-kit-with-customizabl.pdf (1.25 MB, 下载次数: 3) 这个文档能找到一些关于绿色LED的说明

网友A:
谢谢!下载了。

请问:这文档在哪找到的?ST.COM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下载了。 请问:这文档在哪找到的?ST.COM么?

对,官网搜开发板型号就能找到。

网友:
1.

绘制长度是指什么时长?

2.

选择1S或30S ,曲线图中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总是秒变

网友:
对比设置成30秒和1秒会看到明显不同,设置30秒时,一屏会显示30秒内的数据曲线,比如采样率是1秒,这时会显示30个数据,设置1秒时就只显示1秒的数据,如果采样率是1秒就只显示一个数据。

网友:
知道了:

1-30秒选择是指横坐标满屏时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