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寄存器的值可以随意定吗?比如0XF表示25.6V 那20V是对应多少的值呢 寄存器的...

楼主:
这个寄存器的值可以随意定吗?比如0XF表示25.6V  那20V是对应多少的值呢  寄存器的值?0X??

网友A:
没有具体说明吗?0x0f = 25.6V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B:
手册里肯定会说对应关系的,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说明吗?0x0f = 25.6V是怎么知道的?

文档真的没有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肯定会说对应关系的,仔细看看。

手册里面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说明吗?0x0f = 25.6V是怎么知道的?

0x0f = 25.6V--------是我的假设  其实我就是一个疑问  不知道寄存器的值和实际模拟电压的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0x0f = 25.6V--------是我的假设  其实我就是一个疑问  不知道寄存器的值和实际模拟电压的对应 ...

把手册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没有

怎么可能不写?不写还叫数据手册?

网友:
http://www.szssyx.com/plan2-13-9.html

网友C:
帮忙看下  公司的下载好的 都是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下  公司的下载好的 都是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C:
然后没看到版主回复我的疑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然后没看到版主回复我的疑问啊

你有7.1.4的公式计算一下温度阈值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7.1.4的公式计算一下温度阈值看看对不对

怎么计算?

网友:
这是你提供网址下载的数据手册,里边没有你主帖图片里的寄存器地址

http://www.szssyx.com/plan2-13-9.html

网友C:
温度阀值 怎么计算?你说的是哪个温度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阀值 怎么计算?你说的是哪个温度阀值

建议你还是提供一下你现在作用的datasheet,不然没法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