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电容选型

楼主:
请问一下,二极管全波整流后面的滤波电容的容值怎么选,电源电压4000V,电流30A,频率400Hz,我在网上找了好几个公式,算出来差别很大,不知道该选哪个最合适,还请大哥们赐教

网友A:
『电压4000V,电流30A,频率400Hz』

你这个400Hz电源,能够承受120kW直流输出的整流负载,而且是电容滤波么?

网友:
电源电压40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4000V,电流30A,频率400Hz』 你这个400Hz电源,能够承受120kW直流输出的整流负载,而且是电容滤 ...

没问题,电源是200KW的,难道不用电容滤波?那应该用什么,电抗器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