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dic nRF52832程序下载问题分析

楼主:
1.开发工具安装后无法识别芯片的问题

针对nRF52832的开发,首先需要下载安装对应工具,主要安装的工具有nRFgo Studio、Command-Line-Tools、IAR。IAR是编程者必须的工具,因此不做过多介绍,不过针对Nordic官方最新版本SDK,建议使用IAR8.1及以上版本。

对于安装nRFgo Studio、Command-Line-Tools,需要注意下,本来安装nRFgo Studio软件时,会自动安装Command-Line-Tools工具,但是有的电脑会出现安装nRFgo Studio后无法识别芯片的问题(Command-Line-Tools工具是安装nRFgo Studio软件自动安装的),这种情况下即使再装一次Command-Line-Tools工具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将这两种工具都卸载掉,从新安装,安装顺序是先装Command-Line-Tools工具,再装nRFgo Studio。

此外,使用的J-Link 下载器的固件版本最好是V8及以上。

2.J-Link和芯片的连接

J-Link和芯片的连接使用SWD,只需要连接芯片的电源、地、以及SWDCLK和SWDIO就可以进行程序下载。

3.芯片解锁写保护

如果J-Link下载器未成功连接上nRFgo Studio工具,那么nRF5x Programmming将是灰色不可选的。

如果nRF5x Programmming不是灰色并且可选,那么说明J-Link下载器成功连上了nRFgo Studio工具。

有的芯片在下载器和工具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但是却无法是被芯片,这种情况下并不是一定是芯片坏了,有可能是芯片加了写保护,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试试解锁芯片写保护。解锁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点下Recover,就可以解锁。解锁的时候注意下第二个选项,如果是nRF52832,那么选择nRF52,如果是nRF51822,那么选择nRF51。

成功解锁后会出现如下界面,就可以下载hex了。

网友:
不错不错,NRF的芯片还是不错的,公司就在用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