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IC 电路实际输出电压和理论值不符。

楼主:
如图所示,Vin输入7~12V;

R3=9k ohm,R6=1K ohm;
电源芯片XL6008(芯龙),FB引脚电压VFB=1.25。(实测VFB=1.248V);
理论输出Vo=(1+R3/R6)*1.25=12.5V,可是实测输出电压确有13.7V;
SW引脚在空载时震荡,接上负载就不震荡了。输出纹波也不大,只有几百个mV;
R3和R6设为其他阻值时,输出电压也有类似的情况,实际输出比理论值都要高不少。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各位!!!

网友A:
XL6008的仿真SEPIC模型哪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L6008的仿真SEPIC模型哪里来的

没有仿真啊,我是实际做了板子测试的。

网友:
我还要不断学习,基础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仿真啊,我是实际做了板子测试的。

误会了

看是实际与理论不一致

以为是仿真sepic电路

网友C:
13.7*3/22=1.868,而你实际测得1.248V。

要么你的电阻不准,要么你的万用表不准。

网友A:
那就继续问一下,

理论值来自哪里的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3.7*3/22=1.868,而你实际测得1.248V。 要么你的电阻不准,要么你的万用表不准。

前辈,13.7*3/22=1.868,,你这个计算时怎么来的呢 ???

不是按以下方法这样计算吗:

因为VO=(1+R3/R6)*VFB, 所以VFB=1/(1+R3/R6), 而R3=9K, R6=1K, VO=13.7V,

所以VFB=13.7/(1+9)=1.37V。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继续问一下, 理论值来自哪里的计算

VO=(1+R3/R6)*VFB,  而R3=9K, R6=1K, VFB=1.25V。

所以VO=12.5V,是这样计算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13.7*3/22=1.868,,你这个计算时怎么来的呢 ??? 不是按以下方法这样计算吗: 因为VO=(1+ ...

『而R3=9K, R6=1K, VO=13.7V,』

一楼图中标注的是R3=19k,R6=3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13.7*3/22=1.868,,你这个计算时怎么来的呢 ??? 不是按以下方法这样计算吗: 因为VO=(1+ ...

如果R3和R6分别如文字叙述是9kohm和1kohm,那么一楼所说13.7V和1.248V也不符合这两个电阻的分压比。所以说『要么你的电阻不准,要么你的万用表不准』。当然也可能二者都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iaxingxing 发表于 2021-1-15 09:06 前辈,13.7*3/22=1.868,,你这个计算时怎么来的呢 ??? 不是按以 ...

嗯,谢谢前辈,我回去确认下。

另外还有几个关于SEPIC产生负电压的问题,想请教前辈

如下电路图,我用XL6008产生负电压。问题如下:

1. XL6008的datasheet没有写XL6008用于产生负电压时的VFB电压。而ADI的芯片都有写,且输出负电压时的VFB为产生正电压时的VFB的一半再取负数。所以我猜测XL6008输出负电压时的VFB为-1.25/2=-0.625。有这样的规律吗?(XL6008的VFB=1.25V)

2. 根据电路图中的参数,我的输出电压计算如下:VO=-0.625*(1+19/3)=-4.58。可是我的输出的远远比这个大,负十来伏。

3. 我的电路图正确吗。我的电路的要求时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1.25~-40V可调。(实际调试把R10换成可调电阻)

谢谢前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前辈,我回去确认下。 另外还有几个关于SEPIC产生负电压的问题,想请教前辈 如下电路图, ...

XL6008是否能够用同一FB引脚作为输出正电压和输出负电压的反馈引脚,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仔细阅读该芯片datasheet。据你贴出来的这一页第二行,是可以的。

不过,二极管D2和电感L4这样联接,是Cuk电路,不是Sepic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L6008是否能够用同一FB引脚作为输出正电压和输出负电压的反馈引脚,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仔细阅读该芯片da ...

CUK电路输出电压也是这样算吧,VO=(1+R10/R14)*VFB吧???

我现在设置的R10=8.2K, R14=1K, C11=10nF,  测试输出电压VO为-8.34V,万用表测试FB引脚的电压为-0.63V。下面是示波器波形图.

我的问题是理论输出电压VO=(1+R10/R14)*VFB=(1+8.2/1)*(-0.63)=-5.8V,而实际输出电压却为-8.34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然道是FB引脚有电流流进/流出?

谢谢前辈!(前面几楼那个输出正电压的还没确定分压电阻的具体阻值,但这个输出负电压的测试肯定没错,测了好多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UK电路输出电压也是这样算吧,VO=(1+R10/R14)*VFB吧??? 我现在设置的R10=8.2K, R14=1K, C11=10nF, ...

『我的问题是理论输出电压VO=(1+R10/R14)*VFB=(1+8.2/1)*(-0.63)=-5.8V,而实际输出电压却为-8.34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然道是FB引脚有电流流进/流出?』

我没有找到XL6008的datasheet,所以不好说。有可能FB引脚输入阻抗不够高,需要一定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是理论输出电压VO=(1+R10/R14)*VFB=(1+8.2/1)*(-0.63)=-5.8V,而实际输出电压却为-8.34V。这是 ...

XL6008的规格书我传上来了,麻烦前辈帮我看一下,谢谢!

XL6008 datasheet.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是理论输出电压VO=(1+R10/R14)*VFB=(1+8.2/1)*(-0.63)=-5.8V,而实际输出电压却为-8.34V。这是 ...

前辈,我刚才测了,FB引脚有875uA的电流流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电路设计不合理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XL6008的规格书我传上来了,麻烦前辈帮我看一下,谢谢!

该芯片datasheet中,Feature 第二项确实说过 Programming with a Single Feedback P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L6008的规格书我传上来了,麻烦前辈帮我看一下,谢谢!

但是,在其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中却明确表示 FB引脚电压为 -0.3~Vin,不能超过,否则可能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在其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中却明确表示 FB引脚电压为 -0.3~Vin,不能超过,否则可能损坏。 ...

原来如此,现在解释的通了。没注意到这个FB引脚的输入电压范围,现在看来FB引脚电压只能反馈正输出电压了。谢谢前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L6008的规格书我传上来了,麻烦前辈帮我看一下,谢谢!

在其典型应用电路中,有一个输出负压的电路。但是,那是同时输出正负电压的一个电路。其-12V输出电压是靠+12V输出分压到FB引脚实现的,FB引脚并未输入负电压。而且,输出相等的正负电压是靠变压器上紧耦合的两个绕组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刚才测了,FB引脚有875uA的电流流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电路设计不合理还是芯片本身的问 ...

FB引脚绝对不应该有这么大电流流入或者流出。

我恐怕你的芯片已经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其典型应用电路中,有一个输出负压的电路。但是,那是同时输出正负电压的一个电路。其-12V输出电压是 ...

是的,只能输出等值的正负电压,我原本是想设计独立可调的正负两路输出电压,现在看来这个芯片不适合。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能输出等值的正负电压,我原本是想设计独立可调的正负两路输出电压,现在看来这个芯片不适合。谢 ...

『我原本是想设计独立可调的正负两路输出电压』

要两路输出电压独立可调,那就必须使用两个芯片,一个芯片无论如何也不能两路独立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能输出等值的正负电压,我原本是想设计独立可调的正负两路输出电压,现在看来这个芯片不适合。谢 ...

单端反激电路,往往变压器有若干个次级绕组,分别整流滤波输出。各路输出中只有一路接到反馈中。该路对交流市电电压变化和负载变化引起的输出电压保持稳定,但其它各路对负载变化引起的输出电压变化不能保持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端反激电路,往往变压器有若干个次级绕组,分别整流滤波输出。各路输出中只有一路接到反馈中。该路对交 ...

好的,明白。我现在打算用两个XL6008,每个XL6008都输出两路,但是都取其中一路。一路取正,一路取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明白。我现在打算用两个XL6008,每个XL6008都输出两路,但是都取其中一路。一路取正,一路取负。

『我现在打算用两个XL6008,每个XL6008都输出两路,但是都取其中一路。一路取正,一路取负』

XL6008反馈引脚FB不能承受负电压,你怎么控制为负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打算用两个XL6008,每个XL6008都输出两路,但是都取其中一路。一路取正,一路取负』 XL6008反 ...

两路都是通过反馈正输出电压到FB引脚啊,

然后1路舍弃正电压不用,一路舍弃负电压不用。这样可以吧?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路都是通过反馈正输出电压到FB引脚啊, 然后1路舍弃正电压不用,一路舍弃负电压不用。这样可以吧? ...

『然后1路舍弃正电压不用,一路舍弃负电压不用』

舍弃正电压,仅用负电压,正电压部分也必须整流滤波,然后电阻分压送到FB引脚。这样获得的负电压,对输入电源的变化是稳定的,对负载变化是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路都是通过反馈正输出电压到FB引脚啊, 然后1路舍弃正电压不用,一路舍弃负电压不用。这样可以吧? ...

由于不知道你的最终要求是什么,不知道输入电压范围和两路输出电压调节范围、稳定程度等等,所以不大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然后1路舍弃正电压不用,一路舍弃负电压不用』 舍弃正电压,仅用负电压,正电压部分也必须整流滤波 ...

哦 前辈,明白你的意思了。

比如“舍弃负电压,仅用正电压”的情况:

就是当我反馈正电压到FB引脚的时候,负电压的输出因为没有反馈,而会导致由于负载的变化(或其他变化)使得负电压输出不稳定。

是这样理解吧?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前辈,明白你的意思了。 比如“舍弃负电压,仅用正电压”的情况: 就是当我反馈正电 ...

是这样的。

该芯片典型应用介绍了三个电路,最后一个具有负电压输出,但同时也有正电压输出。该电路具有变压器,变压器有两个绕组,两个绕组分别整流滤波,输出正负电压。这和单端反激电路变压器两个绕组分别输出正负电压是一样的。只不过该电路输入电流因使用了互相耦合的电感(变压器)使得输入电流连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 该芯片典型应用介绍了三个电路,最后一个具有负电压输出,但同时也有正电压输出。该电路具 ...

是不是因为用了耦合电感的原因就可以在仅反馈正电压到FB(而没有反馈负电压到FB脚)时,使得正负两路输出都稳定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用了耦合电感的原因就可以在仅反馈正电压到FB(而没有反馈负电压到FB脚)时,使得正负两路输出 ...

该紧耦合电感两个输出绕组匝数固定不变,感应电动势当然和匝数成正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反馈正电压到FB就可以使负电压输出也稳定。

不考虑整流管压降和绕组的直流电阻,输出电压也成正比,所以控制正电压输出使其稳定,福电压输出也稳定。

但两路输出负载电流变化,绕组的直流电阻上压降变化,控制正输出并不能使负输出也稳定。

网友D:
6008输出负压实现了吗?我这里负压空载输出正常,稍微带点负载就不行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008输出负压实现了吗?我这里负压空载输出正常,稍微带点负载就不行了呢

【我这里负压空载输出正常,稍微带点负载就不行了呢】

你另外发个新帖不好么?何必翻老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负压空载输出正常,稍微带点负载就不行了呢】 你另外发个新帖不好么?何必翻老帖子?

哈哈,抱歉老师,我查到这个帖子一时着急就发了,我的错,我的错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