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低压怎么给铅蓄电池有效充电?

楼主:
我入手了100瓦24伏太阳能板,怎么给24伏铅蓄电池充电效果几乎没有呢?

网友:
{我入手了100瓦24伏太阳能板,怎么给24伏铅蓄电池充电效果几乎没有呢?}

先看看太阳能板上光照是否充足。光照充足的话,不带载万用表量量太阳能板输出电压是否够高。电压够高的话,带上负载,万用表量量充电电流。

网友A:
你不会是把太阳能电池板直接接到蓄电池上了吧?加个太阳能控制器吧

网友:
24V 的电压给24V蓄电池充电是充不满的

电压需要高于24伏的

网友:
一般12V铅酸蓄电池充电电压在13.5~14.5V, 24V的电压要翻倍

网友:
需加升压电路和充电电路、电路管理电路,不能直接接上就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把太阳能电池板直接接到蓄电池上了吧?加个太阳能控制器吧

我猜测楼主就是直接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联接到了一起,所以才在2楼那样回复。量几次电压电流,楼主应该就明白太阳能电池和蓄电池不能直接联接充电了。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专用的电瓶充电器有大量成品,包括各种输入电压和各种蓄电池的都有,去买一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