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单电源供电 能检测负值?

楼主:
单片机是单电源供电 能检测负值?

单片机是单电源供电 能检测负值?

单片机是单电源供电  能检测负值?.png

网友:
应该是文档错误

网友:
怎么说   版主

网友:
感觉一般单片机都没有检测负值这个功能吧,基本都需要外接芯片。

网友A:
普通电路是不能检测负压的,一般单片机为了成本也不会为了检测负压增加复杂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路是不能检测负压的,一般单片机为了成本也不会为了检测负压增加复杂电路。

也就是文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文档错了?

估计多了一个负号。

网友C:
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回路刚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回路刚好相反

你知道负压处理的过程不?比如反转的堵转电流是-10A   采样电阻0.001欧 是如何完成采样  AD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uJianchang 发表于 2021-1-19 14:25 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回路刚好相反 你知道负压处理的过程不? ...

先差分放大300倍,得到电压3V左右,然后通过MCU ADC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先差分放大300倍,得到电压3V左右,然后通过MCU ADC转换。

如果采样电阻一端接地,可以使用反相放大器来放大。

网友D:
1. 从这点信息看不出来VCD一定是正值,即“-VCD”一定是负值;

2. 真想测负值也不是不能做,输入内置有反向运放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差分放大300倍,得到电压3V左右,然后通过MCU ADC转换。

http://www.szssyx.com/plan2-13-9.html

这是芯片的规格书    内部没看到带差分电路啊   如果按规格书书上面说的  那就是可以检测负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采样电阻一端接地,可以使用反相放大器来放大。

采样电阻不接地的  一个RS1 一个RS2 是差分的形式接入芯片的 SH36730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从这点信息看不出来VCD一定是正值,即“-VCD”一定是负值; 2. 真想测负值也不是不能做, ...

http://www.szssyx.com/plan2-13-9.html         带符号还不知负值?这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而不是向量啊  除了表示方向就是表示正负了

网友:
可以采用差分信号输入,检测负电压与地之间的AD值,算出来负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不接地的  一个RS1 一个RS2 是差分的形式接入芯片的 SH36730X的

这是充电电流的方向,此时VRS2-VRS1为负值,另外采样电阻一端是接到电池组的负端也就是这个电路的参考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是充电电流的方向,此时VRS2-VRS1为负值,另外采样电阻一端是接到电池组的负端也就是这个电路的参考地 ...

这是放电电流方向,此时VRS2-VRS1为正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是放电电流方向,此时VRS2-VRS1为正值。

-VCD应该是充电状态检测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CD应该是充电状态检测电压

是充电的时候  那还是负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充电的时候  那还是负值啊

-VCD前面的负号应该是表示充电电流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VCD前面的负号应该是表示充电电流的方向。

假设:如果-VCD前面的负号是文档有错,那VCD就是一个正值,例如:1.4mv(典型值,CHS[1:0] = 00),当电池充满电后采样电阻两端的压降趋于0V,则VRS2-VRS1=0V <= 1.4mV条件始终成立,所以电池充满电后会无法退出充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如果-VCD前面的负号是文档有错,那VCD就是一个正值,例如:1.4mv(典型值,CHS[1:0] = 00),当电池 ...

你的啥意思是 符号是电流的方向?不代表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D前面的负号应该是表示充电电流的方向。

差分电路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