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CP数据报头部 数据偏移这一参数 什么作用,看了好多资料,没看到它的用法

楼主:
邀请:@黑衣人   @程序天使   @呱呱   @songbo   @zhjzh72_2004   @daicheng   @fengxin   @gaoxiao   参与回复

请问

1、TCP数据报头部 如下图1处所示   数据偏移这一参数  什么作用,看了好多资料,没看到它的用法,请问它怎么用

2、序号图中4和确认号图中5  最初是从0开始,还是一个随机数,如果是随机数的话,那传的第一组数是不是只能从那个随机数开始传呢?

3、窗口图中2  和  选项 图中3   这两个的功能是不是重复?

网友A:
厉害啊 !硬件搞定了开始搞通讯协议了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硬件搞定了开始搞通讯协议了啊 ?

唉,啥也不会呀,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啥也不会呀,谢谢。

你以前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

中专,机电一体化

网友:
可以的,加油!

多看些基础的书籍

网友:
头部长度不定,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迅速定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