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FFT测试

楼主:
NUCLEO-L552ZE板卡采用的MCU为STM32L552ZET6,STM32L552xx基于Cortex-M33内核Armv8-M with Mainline extension指令集具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 (FPU),所有数据类型支持ARM单精度数据处理指令,支持完整的DSP指令。具有优秀的数字信号处理性能。

ST官方提供的固件包STM32CubeL5里面就包含了生成DSP库的工程,用户可使用它自己生成lib库。

STM32Cube_FW_L5_V1.3.0\Drivers\CMSIS\DSP\Projects\ARM\arm_cortexM_math.uvprojx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生成库文件arm_ARMv8MMLldfsp_math.lib

或者使用ST官方生成好的

STM32Cube_FW_L5_V1.3.0\Drivers\CMSIS\DSP\Lib\ARM\arm_ARMv8MMLldfsp_math.lib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ProjectName\Drivers\CMSIS\DSP\Lib\ARM\arm_ARMv8MMLldfsp_math.lib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文件名的含义是:Armv8-M Mainline, Little endian, DSP instructions,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Unit

使用stm32cubemx创建一个空白工程,添加lib库文件arm_ARMv8MMLldfsp_math.lib和include路径ProjectName\Drivers\CMSIS\DSP\Include(arm_math.h所在路径)到工程。

使用AC6编译器,硬件单精度浮点。

Define处添加USE_HAL_DRIVER,STM32L552xx,ARM_MATH_CM33,_FPU_USED=1U

另外在Misc Controls添加-fshort-enums -fshort-wchar

否则编译出错。

基于官方提供的FFT计算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arm_const_structs.h"

#include "main.h"

#define TEST_LENGTH_SAMPLES 2048

/* -------------------------------------------------------------------
* External Input and Output buffer Declarations for FFT Bin Example
* ------------------------------------------------------------------- */
extern float32_t testInput_f32_10khz[TEST_LENGTH_SAMPLES];
static float32_t testOutput[TEST_LENGTH_SAMPLES/2];

/* ------------------------------------------------------------------
* Global variables for FFT Bin Example
* ------------------------------------------------------------------- */
uint32_t fftSize = 1024;
uint32_t ifftFlag = 0;
uint32_t doBitReverse = 1;

/* Reference index at which max energy of bin ocuurs */
uint32_t refIndex = 213, testIndex = 0;

/* ----------------------------------------------------------------------
* Max magnitude FFT Bin test
* ------------------------------------------------------------------- */

arm_status status;
float32_t maxValue;
uint32_t time1;
uint32_t time2;

int32_t test(void)
{

  status = ARM_MATH_SUCCESS;

	time1=HAL_GetTick();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FFT/CIFFT module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omplex Magnitude Module for
  calculating the magnitude at each bin */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Calculates maxValue and returns corresponding BIN value */
  arm_max_f32(testOutput, fftSize, &maxValue, &testIndex);

	time2=HAL_GetTick();

  if (testIndex !=  refIndex)
  {
    status = ARM_MATH_TEST_FAILURE;
  }

  /* ----------------------------------------------------------------------
  ** Loop here if the signals fail the PASS check.
  ** This denotes a test failure
  ** ------------------------------------------------------------------- */

  if ( status != ARM_MATH_SUCCESS)
  {
    while (1);
  }

	printf("test ok,time=%dms\r\n",time2-time1);

  while (1);                             /* main function does not return */
}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从测试结果可见,只需要1毫秒即可完成1024点FFT计算,DSP性能相比M7内核有较大提升。

测试工程:

网友:
插入代码有点不太好用,不知道为啥显示有点问题

网友A:
前面的排版看的我有点眼花缭乱的!哈哈,不过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排版看的我有点眼花缭乱的!哈哈,不过感谢分享!!!

插入代码不知道怎么这样了,重新编辑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代码不知道怎么这样了,重新编辑也不行

可能出现了一些小BUG

网友:
从测试结果可见,只需要1毫秒即可完成1024点FFT计算,DSP性能相比M7内核有较大提升。?
M33 没有M7 牛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