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V评测】点灯实验

楼主:
    Xilinx的Vivado已经安装完毕,但是一切还不熟悉。工具栏简约而不简单,左侧一列列出了开发、编译、仿真、约束及下载的流程,估计按照顺序来就能把整个流程走一遍。为了熟悉流程,那就来个点灯实验吧。看了一下澎峰的资料,里面有流水灯实验,查看代码发现流水灯是用状态机写的,,先来个简单的按键点灯实验,跑一遍流程。新建了一个Verilog实验,module框架已经给好了,只要往里面填代码就行。定义两个变量,一个给按键key_in,一个给灯led_out。按下按键亮灯或者灭灯。代码如下:

module led_1(led_out,key_in
    );
    input key_in;
    output led_out;
   assign led_out = key_in;
endmodule
按照流程先Run simulatioin,接着Synthesis,然后Implementition,最后Program and Debug。

走到最后一步该连开发板了,连接好开发板,点击open hardware manager,找不到开发板,难道是驱动问题?上网搜一艘,发现原来安装了HiFive1_Driver后,使用Vivado时候就不能连接板子,所以使用Vivado时要更新一下驱动。右键Digilent  Adept USB Device,点更新驱动程序 ,点自动搜索,等待驱动安装完成,之前的Digilent  Adept USB Device变成了USB Serial Converter A ,这时Vivado就可以连接板子

接着再点

这回就出现了开发板

找到板子就好办了,该开始引脚约束了

点击open synthesised design,就出现如下界面

layout的IO PLANING,就是干引脚约束的,展开两个变量:

打开开发板文档,看看里面的原理图及引脚分配,从如下原理图可以看出:

红色led正极接了高电平,那只要给引脚一个低电平就能点亮。再看拨码开关,只要拨码开关接3.3v,就会给led_out一个高电平,就能熄灭led,同理,开关接地就能点亮led。

在手册里查找开关及led对应的引脚,

这里开关选T15,led选M16.保存,下载比特流到板子。用红圈里的拨码开关控制红圈里的LED。大佬们不要笑我,我还是小菜鸟!

网友:
你哪里是小菜鸟,Verilog我看都看不懂呢,啥子玩意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