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Korvo测评】二:Demo体验+ESP-IDF编译环境安装

楼主:
板子居然一根数据线也没配,需要找两根micro USB线,连接ESP32-Korvo与电脑,一根用来供电,一根用来通信,因为电脑重装完系统后,有的驱动没装,所以认不出CP2102

从网上下载驱动软件CP210xVCPInstaller_x64.exe,安装,正常识别到了串口

ESP32-Korvo板卡的demo是语音控制RGB led的亮灭,8条指令。实际发行只要识别到了“关闭”,就可以实现关灯了。

识别还是很灵敏的,不知道是不是晚上的原因,反应很快

同时,如果打开了串口助手,那么串口助手就会输出所识别到的命令

其实,上电的时候也会输出很多信息,按下复位键后就能看到,譬如版本号,固件地址,flash信息等

Demo体验完后,就是安装ESP-IDF了,ESP-IDF的安装操作分为Windows 、Linux 和 macOS三个版本,准备安装Windows版本的,首先下载esp-idf-tools-setup-2.3.exe。这是一个ESP-IDF 工具安装器,通过这个安装器,可以安装所需的交叉编译器、OpenOCD、cmake 和 Ninja 编译工具,以及 mconf-idf 配置工具。相比之前的手动操作,这个工具省去了很多步骤。

因为电脑上已经安装好Python和Git所以又省去了这两个的安装

安装的时间全在解压上了,老电脑解压很慢,安装完成后多了一个ESP-IDF Command Prompt (cmd.exe)。启动后是一个Windows的cmd窗口

测试一下环境安装,复制一个过程文件夹hello_world

idf.py set-target esp32
设置目标芯片,ESP-IDF支持的芯片,被抽象为了2种,一是esp32:适用于 ESP32-D0WD、 ESP32-D2WD、 ESP32-S0WD (ESP-SOLO)、 ESP32-U4WDH、 ESP32-PICO-D4。二是 esp32s2:适用于 ESP32-S2。

这一条语句,实际包含了三条语句的效果

idf.py fullclean 清除 build 文件夹
mv sdkconfig sdkconfig.old 移除 sdkconfig 文件
idf.py -DIDF_TARGET=esp32 reconfigure根据选择的“目标”芯片配置项目

根据需要,是否选择设置 mconf-idf 配置工具

idf.py menuconfig

编译工程

idf.py build

就一个hello-world工程,居然编译超级慢,应该是哪没设置好,编译生成了三个文件, hello-world.bin、bootloader.bin、 partition-table.bin

那么,idf.py到底能干多少事呢?也只是一条命令就能知道的

idf.py --help

再将编译好的程序烧写到开发板上,测试了

idf.py -p COM6 [-b 460800] flash

命令没有成功,一直报错,不认识-b,但是看命令帮助,格式也没错啊

改了下,直接省略-b,下载ok

idf.py -p COM6 flash

ESP-IDF软件,自带串口助手功能利用命令

idf.py -p COM6 monitor

就可以很方便的查看串口打印输出了

至此,编译环境就全部OK了

网友A:
看见命令行就头疼,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见命令行就头疼,哈哈

作为一个本土企业,不知道乐鑫为什么不推个图形化的工具,而且资料也是英文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本土企业,不知道乐鑫为什么不推个图形化的工具,而且资料也是英文居多

是的,至少中文建设不能差啊。看了这么多年英文数据手册,现在国产奋起直追了,还得看英文的。。。

网友C:
晚上反应快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反应快是什么原理?

安静,没有杂音干扰。但是实际白天测试效果也是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