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放大器测量的信号有什么信息?

楼主:
锁相放大器所测量的信号是什么信息来的?那么被测信号还携带了哪些信息?

网友:
锁相放大器放大的信号,其频率确定,获得的是相对于周期性参考信号的信号幅值和相位。

网友:
锁相环是一种利用反馈控制原理实现的频率及相位的同步技术,作用是将电路输出的时钟与其外部的参考时钟保持同步。

网友:
当参考时钟的频率或相位发生改变时,锁相环会检测到变化,并且通过其内部的反馈系统来调节输出频率,直到两个重新同步,输出稳定的频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