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Korvo测评】一:ESP32-Korvo音频开发板硬件电路连接

楼主:
ESP32-Korvo音频开发板由两块电路板组成,本来想第一步上电的,结果第一步还是把螺丝拧了

一块主板包含 ESP32-WROVER-E 模组、USB 电源接口、micro SD 卡槽、耳机连接器和扬声器连接器,子板包含麦克风阵列、功能键和 RGB LED 灯,两板由 FPC 排线相连。ESP32-WROVER-E是一款通用型 Wi-Fi+BT+BLE MCU 模组,基于ESP32-D0WD-V3,CPU 时钟频率的调节范围  为 80 MHz 到 240 MHz,配置了 4 MB SPI  flash 和 8 MB SPI PSRAM,可以用于低功耗传感器网络和要求极高的任务,例如语音编码、音频流和 MP3 解码等。

ESP32-Korvo音频开发板的整体功能框图如下

UART部分,用了一颗CP2102来实现USB转串口,CP2102在一些国外的板卡上见得比较多

下载部分就是利用了上面的UART口,并且利用DTR和RTR去和复位控制信号相连接,下载电路,同时还有按键去控制

音频编码和解码部分是一颗ES8311,低功耗单声道音频编解码器,支持模拟和数字麦克风,内部ADC和DAC都是24位,8至96 kHz采样频率,通过I2S接口与ESP32通讯,

麦克风采集编码部分,用了一颗ES7210四通道音频模数转换器,同样是24位,采样频率8到100 kHz。四个通道中,三个通道用于麦克风,一个通道用于回声消除

音频功放用的是一颗NS4150,一款超低EMI、无需滤波器3W单声道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然后就是子板了,拿到ESP32-Korvo音频开发板可以发现,其最中间的主芯片没有焊接,实际却并不影响使用,因为其兼容两种方案,一种是普通的GRB led,那么就需要驱动芯片了,一种是像WS2812这种将控制器集成到led上的,就不需要中间的主驱动芯片了。并且WS2812用的是串行级联接口,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为了节省IO口,最经济实惠的就是ADC来扫描按键了

麦克风可以接数字式也可以接模拟的,板子也是做了两种方案,实际焊接的是三个模拟麦克风,用于采集声音数据

耳机接口,加入了检测部分,可以根据是否接入耳机来控制音频功放的工作

整板供电来自于一个独立的usb接口或者电池

增加了一颗锂电池管理芯片AP5050,USB供电还是锂电池供电,由一颗MOS管来选择

ESP32-WROVER-E 模组用了一颗AMS1117来提供3.3v电压,对于ES8311、ES7210各自独立用了一颗低压差,400毫安LDO芯片RT9043

总体来说,这块板子设计的是很不错的,电路考虑全面,而且很多地方设计的都不止一种方案,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焊接,很灵活,增加了可玩性

网友:
 哦豁~

小店

网友:
赞~~哈哈,话说我刚收到这个板子的时候还搞了个乌龙,以为板子寄漏了,后来才发现是两个板子被锁一起了

网友:
厉害厉害

我知道什么

网友:
这种原理图分解的帖子很好,看一篇就能大致了解这个板子的情况了。

网友:
CP2102来实现USB转串口确实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