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高压芯片或方案

楼主:
3芯积分

大家好,由于最近的需求需要使用一款负一百五十伏到负三百伏可调电压输出的,电流的话几毫安就可以,最好是车规级的芯片,哪位能帮忙推荐一下这样的芯片,或者也可以是需求以内的方案?

网友A:
如果对稳定性要求不高,用34063搭成反极性电路就可以,但其中的电感必须自己绕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稳定性要求不高,用34063搭成反极性电路就可以,但其中的电感必须自己绕制。

原来有用FPGA控制MOS产生的-250V,但是一方面是电压不够,一方面是不稳定,所以想找一款集成芯片来替代原来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用FPGA控制MOS产生的-250V,但是一方面是电压不够,一方面是不稳定,所以想找一款集成芯片来替代原 ...

你打算使用多高直流电压来产生负一百五十伏到负三百伏可调且调整后稳定输出?这个直流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使用多高直流电压来产生负一百五十伏到负三百伏可调且调整后稳定输出?这个直流电压是否稳定?

有三个电源轨可以使用,分别是:5V、12V、15V,这三个都是稳定的,就算产生-300V,但是电流只需要10MA以下就够了,所以功率其实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三个电源轨可以使用,分别是:5V、12V、15V,这三个都是稳定的,就算产生-300V,但是电流只需要10MA以 ...

是的,直流输出最大300V*10mA=3W,并不大。

建议使用UC3845加功率MOS管构成反激电路。因为有变压器,直流输出电压很容易做得相当高,而且稳定、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直流输出最大300V*10mA=3W,并不大。 建议使用UC3845加功率MOS管构成反激电路。因为有变压器, ...

非常感谢,我做一下验证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