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计算器拆机

楼主:
X宝上10元买了4个卡片型太阳能计算器,结果有一个不能用,就拆开了,给大家分享。

正面

反面

网友:
计算器是卡片型的,用不干胶粘贴在底板,用一个美工刀就可以很容易拆下来。拆开后可以看到,计算器由主板、液晶、太阳能电池等几个部分组成,非常简陋。

主板正面

网友:
就一个绑定芯片

太阳能电池供电

网友A:
这几天拆了几个不好用的遥控器。

由于几个月不用再加上南方夏天潮湿的空气遥控器的个别按钮要用力按才能正常使用;电池也生锈胀肚了

拆开之后和这个计算器差不多,用橡皮擦了一下pcb上的触点,把电池仓清理干净再装回去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有个疑问,为啥遥控器不能做成光动能的,成本太高吗?

如果遥控器不用换电池,就不用担心电池损坏腐蚀遥控器了

网友:
屋里灯关了,漆黑一片,你怎么看电视换台,空调怎么用。。。。

网友B:
这个卡片型的设计还是不错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拆了几个不好用的遥控器。 由于几个月不用再加上南方夏天潮湿的空气遥控器的个别按钮要用力按才能 ...

遥控器发射功率相对较大,太阳能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卡片型的设计还是不错的感觉。

设计不错,但是做工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发射功率相对较大,太阳能供电功率不够。

原来如此

网友:
计算器,遥控器这种量大又通用的产品很是讲究成本。芯片都是绑定芯片,液晶都没腿,pcb还是单面板。挖空心思便宜一分钱都值。

网友D:
这种太阳能电池叫啥?淘宝上能收到吗?具体是多大电压,多大电流?

看一些资料说电流很小,那邦定的芯片不用处理器吗?电流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太阳能电池叫啥?淘宝上能收到吗?具体是多大电压,多大电流?   看一些资料说电流很小,那 ...

计算器上用的是非晶硅的,弱光特性较好,一般单个是0.5v,最大电流也就几个ma,需要多个串联。计算器上通常都是4个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太阳能电池叫啥?淘宝上能收到吗?具体是多大电压,多大电流?   看一些资料说电流很小,那 ...

网友D:
如果电子表用这种是不是就不用了充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子表用这种是不是就不用了充电了

卡西欧的光动能表就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已经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西欧的光动能表就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已经用了十多年了。

mcu是怎样做到采用这么低功耗的电池也能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cu是怎样做到采用这么低功耗的电池也能工作的?

有专门的低功耗MC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低功耗MCU

是不是指 牛屎 那种邦定的?邦定的这种一般是怎样的研发生产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