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
2路同步信号输出接口:差分信号,电平为RS485标准电平,波形为周期20ms的方波,占空比25%,精度±1us

这句话啥意思,怎么做?

网友:
就是说,同步信号有两路输出,输出信号是符合RS485标准的方波,周期为20mS,占空比为25%,精度正负1uS。

网友A:
至于说怎么做,你是要实现这个同步信号的发生器呢?还是做输出接口?问题要描述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说怎么做,你是要实现这个同步信号的发生器呢?还是做输出接口?问题要描述清楚。

是要做   输出接口

我理解不了这个怎么做

查了资料说是有一个芯片,AM26LS31,我的理解就是把单片机输出波形引导这个芯片

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神详细指教

网友C:
拆开来理解:

1、信号有 2路

2、同步

3、差分

4、电平为RS485标准电平

5、波形为周期20ms的方波

6、占空比25%

7、精度±1us;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查一下什么是RS485标准电平,先不要管其他地。先做出一个基于RS485标准电平的两路差分信号。不明白地话,先做一路输出,再输出两路,再让这两路信号呈差分状态。不明白什么是“差分”,上网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开来理解: 1、信号有 2路 2、同步 3、差分 4、电平为RS485标准电平 5、波形为周期20ms的 ...

我现在的理解就是

485是差分信号,AB之间压差为2~6v时是逻辑1,-2~-6时是逻辑0

这个2路差分输出,是每路有2根线吗,2路输出总共就是4根线

每路的2根线之间的压差,都符合485的AB压差的逻辑

我的想法就是我产生所要求的方波,然后比如使用AM26C31,把波形1路变2路,这2路之间求反的关系,

但是,但是,怎么让这2路符合485标准电平,我不知道咋做?

我也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

我好像陷入到这样的思路里了,求大神指点,多多批评。

也麻烦大神能说的详细一点。

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要做   输出接口 我理解不了这个怎么做 查了资料说是有一个芯片,AM26LS31,我的理解 ...

那极其简单,甚至恐怕找不到更简单的。具体而言,用两片485接口芯片即可,甚至都无需片外元件。唯一需要留意的是485接口片的速度指标要满足,免得给精度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所有工作就是一阅读手册进行器件选型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理解就是 485是差分信号,AB之间压差为2~6v时是逻辑1,-2~-6时是逻辑0 这个2路差分输出, ...

看这张图:

这张图来自于"am26c31.pdf"。这里说的清楚:AM26C31本身就是4路的差分输出,所以你只要两路,用一半就够了。关键是这里说的“ TIA/EIA422-B and ITU Recommendation V.11 ”,看跟你要的485信号之间需要不需要转换。

再看这张图,给你有没有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面的告白 发表于 2021-1-21 11:10 我现在的理解就是 485是差分信号,AB之间压差为2~6v时是逻辑1,-2~-6 ...

有没有其他做法呢?

网友C:
其他?个人感觉你选择 AM26C31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个人感觉你选择 AM26C31是最简单的了。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极其简单,甚至恐怕找不到更简单的。具体而言,用两片485接口芯片即可,甚至都无需片外元件。唯一需要 ...

多谢大神指教

网友:
原来如此 了解了

网友:
AM26LS31的价格不了解,但估计很可能高于两片485接口片。

网友:
弄两个485模块输出就行了,同步的话软件实现,1us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