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方波变形

楼主:
我用RC模拟了我的负载 在仿真得时候发现用波形发生器产生得方波在我的负载上的电压是完美的(正负对称)
但我用运放产生正负2.5V电压通过模拟开关来实现的方波加在负载上 发现方波发生变形 且波形现在正半轴,之后慢慢往负半轴偏移 。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得问题,是运放得问题吗

网友A:
你那两个运放输出的是直流,不是方波。

方波是靠信号发生器控制模拟开关,信号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模拟开关分别接到运放输出的正电压和负电压上形成的。

因为模拟开关的内阻较大,和各负载电容构成一阶RC电路,且RC电路时间常数远大于开关的半周期,致使方波变成了近似三角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两个运放输出的是直流,不是方波。 方波是靠信号发生器控制模拟开关,信号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模拟 ...

是的 我的那个方波是用两个运放产生一个正一个负电压 通过模拟开关得关断产生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两个运放输出的是直流,不是方波。 方波是靠信号发生器控制模拟开关,信号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模拟 ...

你好 那是不是只有改用导通电阻小的开关芯片,或减小负载得容性,这两种方法了,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如增加点辅助电路什么的,能使输出得波正常

网友: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负载得两端各串一个1K得电阻波形又好了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那是不是只有改用导通电阻小的开关芯片,或减小负载得容性,这两种方法了,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如增 ...

你最好是先说清楚你的负载是什么,要在这个负载上实现什么样的波形,包括信号的幅度、频率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是先说清楚你的负载是什么,要在这个负载上实现什么样的波形,包括信号的幅度、频率等等。

你好 负载就是我图片上那个 电阻并电容   信号频率是1K  出来得幅度是2.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负载就是我图片上那个 电阻并电容   信号频率是1K  出来得幅度是2.5V

『负载就是我图片上那个 电阻并电容』

在5楼,你加上两个1千欧电阻,又把与电容并联的电阻也从100欧改成了1千欧,电容的容量减小到百分之一。这负载,是1楼图中的数值还是5楼图中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负载就是我图片上那个 电阻并电容   信号频率是1K  出来得幅度是2.5V

如果以一楼图片为准,那么三个100欧电阻并联0.1uF电容再串联,和300欧电阻并联0.0333uF电容是一样的。为何不用300欧电阻并联0.0333uF电容来表示你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就是我图片上那个 电阻并电容』 在5楼,你加上两个1千欧电阻,又把与电容并联的电阻也从100欧改 ...

你好 现在得负载得数值和1楼的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并了2个1k得电阻,波形就是好的了,不并得话波形和锯齿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1-20 16:38 『负载就是我图片上那个 电阻并电容』 在5楼,你加上两个1千欧电阻,又 ...

『 区别就是并了2个1k得电阻』

那是串联了两个电阻,不是并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1-20 16:38 『负载就是我图片上那个 电阻并电容』 在5楼,你加上两个1千欧电阻,又 ...

串联这两个电阻后,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当然比较 “方” ,接近于理想方波。

另外,示波器两路接到电路的同一点上,这是什么用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这两个电阻后,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当然比较 “方” ,接近于理想方波。 另外,示波器两路 ...

大佬 可以说说原理吗  我现在串得这两个1K得电阻 随意去掉一只,保留另一只 波形都不太理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可以说说原理吗  我现在串得这两个1K得电阻 随意去掉一只,保留另一只 波形都不太理想

『我现在串得这两个1K得电阻 随意去掉一只,保留另一只 波形都不太理想』

那是当然!

10楼图,去掉R2(短路),相当于模拟开关内阻增加1000欧。输出是三角波,幅度比一楼更小。去掉R1(短路),波形会比较 “方”,接近理想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可以说说原理吗  我现在串得这两个1K得电阻 随意去掉一只,保留另一只 波形都不太理想

在6楼我问你要实现什么目的,是什么样的负载,你说和一楼图中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要在100uF电容上施加1kHz峰峰值5V电压的。更没有见过用模拟开关充当功率输出的。

从10楼和13楼看,你是乱试,瞎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可以说说原理吗  我现在串得这两个1K得电阻 随意去掉一只,保留另一只 波形都不太理想

在另一个网站我看到你说:『我现在在波形发生器那边……』又说:『但是去除100uF得C6电容,波形又能恢复』

1、信号发生器输出串联50欧电阻,和模拟开关具有一定内阻,有什么区别?完全是一样的。

2、难道你的负载,100uF电容是可以随意并联上或者去除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可以说说原理吗  我现在串得这两个1K得电阻 随意去掉一只,保留另一只 波形都不太理想

看来,你对一阶RC电路,还不理解。建议看看《电路分析》之类教材,读 “一阶电路的阶跃响应” 那部分。否则,此帖的问题你无法解决,乱试、瞎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一阶RC电路,还不理解。建议看看《电路分析》之类教材,读 “一阶电路的阶跃响应” ...

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串得这两个1K得电阻 随意去掉一只,保留另一只 波形都不太理想』 那是当然! 10楼图,去掉 ...

大佬 我现在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为什么两端各加一个就行了呢  疑问是:这时候不也相当于增加了模拟开关的内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我现在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为什么两端各加一个就行了呢  疑问是:这时候不也相当于增加了模拟开 ...

先把 “一阶电路的阶跃响应” 那部分读明白之后再说吧。解释『为什么两端各加一个就行了』需要用到这部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