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的使用

楼主:
目前不太明白的是程序中是隔500ms发送一帧数据的,但实际用示波器测得的是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是100us。这是哪里配置的不对吗?也是刚刚接触

网友A:
如果程序是你写的,显然编程有误,具体问题得你自己去查找。如果是在正常的成品上测得的,那说明你认为的每隔500mS发一帧的情况并不适合该产品。

网友:
一帧数据是一大堆的波形信号,如果密集发送的话你很难分辨从哪里算一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是你写的,显然编程有误,具体问题得你自己去查找。如果是在正常的成品上测得的,那说明你认为的每 ...

嗯,查了一下,应该是使能了自动重发功能,

网友:
can是严格时序的东西,你只要确认速度之后,速度误差有补偿,也有标准规定。你就只需要考虑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