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传感器气压值用表格输出

楼主:
@littleshrimp

气压传感器气压值、温度值及湿度值用表格输出,30分钟采样一次,

怎样入手?

网友:
用SensorTile.box吗?

网友:
是用“SensorTile.box".

网友A:
用同一张表格显示气压、温度和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同一张表格显示气压、温度和湿度。

SensorTile.box固件可以把数据写入SD卡,或者使用ST BLE Sensor APP记录数据后发送到电脑,然后再合并数据,也可以自己写程序,通过USB把数据发送到电脑,电脑写上位机把数据记录到表格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同一张表格显示气压、温度和湿度。

还有一种是使用DataLogExtended固件,USB连接电脑通过Unicleo-GUI软件直接写csv文件到本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