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电源芯片EN脚允许的最大电流的疑问

楼主:
图片是一个LDO的EN使能引脚在EN=0时的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我的问题如下:

1)这个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是最大/最小消耗的电流,还是最大/最小允许的电流呢?

2)这个EN引脚在EN=1时最大允许的电流是多少呢?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说这个引脚要先串一个电阻限流,然后再接到输入电压Vin。

附件是这个LDO的datasheet,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仔细阅读该芯片的datasheet。

阅读时不能只看一行,不能只看这一行中的数值,更要看这一行位于何处。

网友:
这是该芯片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其中并未标注 EN 引脚电流。所以你贴出的 EN 引脚电流数值不是最大允许值。

网友A:
你贴出的那一行在这里,该栏标注的是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即电气特性。

网友A:
『这个EN引脚在EN=1时最大允许的电流是多少呢?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说这个引脚要先串一个电阻限流,然后再接到输入电压Vin。』

该芯片给出的典型应用电路,EN引脚是直接联接到Vin的,并未串联一个电阻限流。

你看到的『有些地方』,总不如 datasheet 给出的典型应用电路权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的那一行在这里,该栏标注的是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即电气特性。

前辈,"电气特性"的意思是该引脚在EN=0时消耗的电流吗?

最大允许的电流和最大消耗的电流不都是电气特性吗?我以前都没注意过这么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EN引脚在EN=1时最大允许的电流是多少呢?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说这个引脚要先串一个电阻限流,然后再接 ...

“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说这个引脚要先串一个电阻限流”

前辈,是这样的。我看到其他一些电源芯片和网上一些资料说某些电源芯片的EN引脚要先串联电阻再接Vin。而不是说这个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电气特性"的意思是该引脚在EN=0时消耗的电流吗? 最大允许的电流和最大消耗的电流不都是电 ...

『"电气特性"的意思是该引脚在EN=0时消耗的电流吗?』

是该芯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这些在该栏上有标明)且 EN=0 时,流入或者流出该引脚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说这个引脚要先串一个电阻限流”  前辈,是这样的。我看到其他一 ...

『我看到其他一些电源芯片和网上一些资料说某些电源芯片的EN引脚要先串联电阻再接Vin』

显然并不包括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的那一行在这里,该栏标注的是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即电气特性。

EN=0 ,这个电流指的是EN=0时,此引脚的暗电流,如果做汽车电子就知道,控制器有暗电流要求。

使能引脚是输入型,不存在最大电流说法,除非输入电压超过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