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串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串代码是什么意思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网友A:
USART的同步模式中的时钟配置,用过这个模式的人绝对很少,第一条关闭时钟,第二三条配置时钟采样极性,就是空闲时时时钟是高还是低,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跳边沿开始采样,第三条数据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ART的同步模式中的时钟配置,用过这个模式的人绝对很少,第一条关闭时钟,第二三条配置时钟采样极性,就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