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实验,打爆一个气球需要多大气压?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h411y7cm

网友A:
SensorTile.box怎么和电脑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nsorTile.box怎么和电脑联接?

刷DataLogExtended固件,然后使用USB连接,PC上使用Unicleo-GUI查看传感器数据

网友A:
下载一个“DataLogExtended固件”,刷到《SensorTile.box》中,对么?

“DataLogExtended固件‘与《SensorTile.box》中现有的固件不一样,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DataLogExtended固件”,刷到《SensorTile.box》中,对么? “DataLogExtende ...

对 和sensortile.box的出厂固件不同

网友A:
PC上使用“Unicleo-GUI”时出现:

网友:
https://my.st.com中搜的:

DataLogExtended固件  FP-SNS-STBOX1 1.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上使用“Unicleo-GUI”时出现:

看样应该是显卡或者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A:
1.我的SensorTile.box原版固件号:1.0.8

2.自动升级后固件号:3.4.3

3.在https://my.st.com中下载的:

DataLogExtended固件  FP-SNS-STBOX1 1.3.0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的SensorTile.box原版固件号:1.0.8 2.自动升级后固件号:3.4.3 3.在https://my.st.com中下载的 ...

对 刷DataLogExtended固件后原出厂固件就没了,所以和原固件版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