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直播:nanoPower技术:延长电池寿命,提升传感器性能 直播资料合集

楼主:
直播资料合集
nanoPower技术:延长电池寿命,提升传感器性能
直播回放:
>>点击观看
直播文档:
>>点击下载
直播问答:
1、 美信的nanoPower技术有什么优势特点?
A: 静态电流低于1uA,因而可以延长电池寿命,另外,美信芯片的特点还包括小尺寸,高可靠性,宽输入电压范围。
2、 怎么让已经“死亡”的电池复活呢?
A: 对于一次性电池,电量用完基本就报废了;对于可充电电池,如果电池是因为过放电,过充电或过流等原因造成保护电路工作,可以在电池两端加个电压激活电池。
3、nanoPower技术的创新点?
A: 静态电流小于1uA,小尺寸,高效率。
4、nanoPower技术如何延长电池寿命?
A: 使用低静态电流器件降低设备的待机电流。
5、电池的工作温度会出现突然的变化吗?
A: 正常工作是不会的,除非发生电池短路或者有持续的大电流会导致电池温度升高
6、如果天气变得很冷,那么电池特性的变化通过传感器检测温度来控制充放电,是不是有效的?
A: 通常充电温度要大于0度,否则会造成电池损坏。放电时电量计可以监测电池温度,防止过放电 。
7、nanoPower技术,需要在电池的体积中间增加多少比例呢?
A: nanopower技术可以降低系统的功耗,在同样使用寿命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更小容量的电池,减少电池的体积,Maxim的nanopower产品封装非常小,外围电路简单,占用很少的PCB面积
8、有了Maxim: nanoPower技术,是在哪一方面增加电池的寿命呢?电池的充电放电是不是被限制了?
A: 主要是通过降低静态电流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不会影响充放电。
9、传感器的性能提高,有哪一些技术来实现的?
A: 传感器性能的提升和驱动以及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采集有关,采用低噪声,高精度的采集电路,采用低噪声电源驱动
10、nanoPower技术对应有几种芯片,分别有几类产品,用于哪一些场景?
A: 美信的Nanopower芯片种类包括DC-DC电源,比较器,电池检测放大器,uP监控电路等。
11、美信的nanoPower技术使用哪一些功率范围的电池?
A: Nanopower技术对于电池功率没有要求,只要电池电压满足要求即可使用。
12、延长电池寿命的方法有哪些?
A: 1. 选择低功耗产品。
13、延长电池寿命的方法有哪些?
A: 2. 软件优化
14、有什么方法或者通过什么技术延长电池的寿命呢?
A: 1.选择低功耗产品,可降低系统电流。 2. 软件优化,休眠一些不需要一直运行的功能
15、锂电池和蓄电池延长寿命的方法一样吗?
A: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是一样的,主要是降低系统的功耗
16、如何提高传感器性能?
A: 为传感器提供低噪声的驱动和高精度采集。
17、nanoPower技术是指一种软硬件实现方案还是针对某种芯片而言的?
A: nanopower是指器件的静态电流小于1uA,Maxim有多种nanopower的产品,是一种硬件方案
18、对于纽扣电池的产品是否有效
A: 是的,纽扣电池可以使用美信的Nanopower芯片。
19、nanoPower是从材料还是电路设计上提升了电池性能,具体提高了多少~有什么限制
A: Nanopower不是去改变电池,而是减小芯片的静态电流。
20、nanoPower是从材料还是电路设计上提升了电池性能,具体提高了多少~有什么限制
A: 主要看产品的待机时间长短,如果产品长时间待机,则可以有效延长待机时间。
21、nanoPower 计算是应用于电池端还是设备端
A: 主要是用在设备端,但是电池端也可以使用美信的push-button控制器来控制电池供电。
22、nanoPower技术在提高传感器性能方面有哪些优势?
A: nanopower主要是静态功耗小于1uA,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23、nanoPower技术有什么优点?会不会影响效率?
A: 低静态电流,不会影响效率。
24、请问nanoPower延长电池寿命命技术的主要应用特征?它适用何种类型电池?(13390897256)
A: 特点就是低静态电流,可以适用多种类型电池,比较锂电池,纽扣电池,
25、nanoPower 是属于硬件还是软件算法啊?
A: 硬件实现
26、nanoPower技术这种技术的普适性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应用的案例?
A: 现在应用非常普遍,案例包括可穿戴设备,气体检测装置,电表,水表
27、Maxim可以提供哪些技术支持?
A: 可以在美信主页提交问题,或者打技术支持电话等,
28、nanoPower技术,发展前景如何
A: 由于传感器应用越来越多,Nanopower技术也会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
29、有技术交流群吗
A: 可以联系Maxim技术支持中心
30、如何在MAXIM美信公司官网申请免费芯片?
A: 可以从下面的链接申请免费样品: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en/storefront/storefront.html
31、怎样延长电池寿命,使用哪些关键技术
A: 主要是降低芯片静态电流,提升效率。
32、nanoPower对降低静态电流的贡献有多大?
A: 主要看应用的场景,如果产品待机时间较长,则对于延长电池使用时间非常有效。
33、nanoPower对减小封装尺寸的帮助有多大?
A: 美信的Nanopower芯片的封装包括小尺寸的WLP,和TDFN,SOT,可以提供小尺寸解决方案。
34、采用nanoPower技术,会不会降低电池本身的安全性?
A: 不会影响电池本身 安全性。
35、nanoPower技术主要在哪些领域应用广泛?
A: 智能电表,水表,可穿戴设备等领域。
36、现在某些手机存在低温电量跳变,然后关机,这种是电池原因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原因?
A: 可能是因为电量计不准确造成的,但是电池本身在低温时电量也会减少。
37、nanopower技术主要是通过提高电源效率节省电能?
A: 是的,器件静态电流小,可以把更多的电池能量提供给应用而不是消耗在电源本身
38、nanoPower技术或器件主要从哪些方面降低系统功耗,延长电池寿命的?
A: 主要是降低芯片的静态电流。
39、nanopower技术,可以提供最大功率多少?
A: 不同器件输出功率不一样,最大可以提供5V输出,最大电流1A
40、目前美信运用nanoPower技术的产品包含哪些?
A: 有电源,比较器,电流检测放大器,uP监控电路等。
41、nanoPower技术有几种封装?
A: WLP,TDFN, SOT。
42、Maxim: nanoPower技术的核心是不是减小电源的静态电流 IQ?
A: 是的
43、nanoPower技术,终于大耐热温度是多少?
A: nanopwer器件有的可以工作在-40C--+125C,对于不同的产品,可以参考数据手册
44、工作温度影响有多大?
A: 工作温度对于芯片静态电流影响不大,主要影响电池电量。
45、Maxim稳压器的静态电流能做到多少?
A: 低于1uA
46、nanoPower技术对于电池在低温下工作会有影响吗
A: 低温对于电池有影响,对于器件没有影响,nanopwer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很宽,满足电池的工作温度范围
47、主要针对哪类电池(纽扣、三元等),还是通用?
A: 通用
48、有没有低温工作并且可以充电的电池
A: 有低温可充电电池
49、nanoPower技术是采用新加元器件赖延长电池寿命还是说通过改造电池本身的结构赖延长电池寿命的?
A: Nanopower技术 不会改变电池特性,只是减小芯片的静态电流。
50、Maxim主要做哪些产品?
A: Maxim产品线非常丰富,您可以浏览Maxim网站了解更多信息: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en.html
51、无负载工作电流是多少?
A: nanopwer正常工作时的静态电流1uA,如果没有负载,可以设置为关断模式,器件仅消耗5nA电流
52、该技术是否可以用在旧电池上面实现电池寿命的延长或者电池的再利用?
A: 可以
53、请问功耗能做到多小
A: 器件静态电流小于1uA
54、在物联网传感器中,很多都采用电池供电技术,一般采用低功耗的通讯技术,使用普通的锂电池就可以实现三年免更换,有必要上nanoPower技术么?假如用上了该技术,能使原有传感器电池使用寿命和电池供电时长得到延伸么?
A: 选择nanopower的产品可以降低系统功耗,在相同使用年限下可以选择更小容量的电池,这样就会减小产品的体积,另外,nanopower产品占用很少的PCB面积。如果使用相同的电池,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55、max16150 多少钱 有货吗?
A: MAX16150已经量产,关于价格可以和Maxim的销售联系
56、看门狗有必要存在吗?
A: 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
57、目前这种技术成熟应用了吗?
A: 成熟了。
58、max34314B RTC芯片的静态电流多少?
A: RTC电流有好几种情况,正常工作时最大390nA
59、贵司的nanoPower技术LDO器件的最低静态电流能达到多少?
A: 目前没有nanopower的LDO
60、nanoPower技术对电池的使用环境有要求吗
A: 没有
61、支持充电时使用吗
A: 可以
62、贵司的nanoPower DC-DC转换器最高效率可以达到多少?
A: 0.96
63、有没有低压差的LDO?
A: 有,您可以联系Maxim技术支持,我们会帮您选择符合您应用的产品
64、92%的效率是不是只有特定电流下才能达到?还是综合效率?
A: 数据手册中有不同负载下的效率曲线,具体产品可以参考数据手册
65、DCDC的开关频率多少?
A: 开关频率可自动调节,最大开关频率2MHz,可以选择小尺寸电感,比如0603封装
66、有没有充电锂电池的方案?
A: 有,可以联系Maxim技术支持,我们会为您推荐符合您应用的产品
67、通过什么延长电池寿命?
A: 通过降低电源本身的功耗来降低整体的系统功耗,提升电源转换效率来延长电池寿命
68、有charge pump方案吗?
A: 有,但不是nanopower的
69、对电池是否有要求?
A: 没有要求
70、nanoPower技术只是针对的是电源供电电路,而跟MCU控制电路没关系是么?
A: nanopower是一种低功耗技术,该技术可以应用到各种产品中,比如看门狗监控电路,RTC电路等
71、升压的DCDC 纽扣电池使用的
A: 可以参考MAX17222系列产品
72、升压稳压二合一芯片用哪个型号
A: MAX17222系列产品
73、DCDC电源转换的效率怎么样
A: 最大可以到96%
74、nanoPower技术与MCU通信是通过什么协议?
A: nanopower是低功耗技术,器件采用这种技术设计
75、低功耗模式下功耗多少?
A: 小于1uA
76、工作状态下最大功耗大概是多少?
A: 小于1uA
77、请问有boost芯片吗?3.7v转5v
A: MAX17222系列
78、有款低功耗蓝牙产品,能用上这个技术吗?
A: 可以
79、400mv.低电压会不会耗尽电池导致电池过放无法充电?
A: 一般不会用到那么低,但是器件可以支持这么低的启动电压
80、对于电池的异常状态,需要额外的电路来监测?
A: 是的
81、nanoPower DC-DC调节器都包含哪些产品啊?
A: 目前我们可以提供boost DCDC(MAX17222系列) 和buck DCDC(MAX38640系列)
82、对于电池在使用中的过流,过温等,怎么考虑的?
A: 这个要在电池端增加保护
83、工作状态下低于1uA?静态?
A: 静态电流
84、有评估套件提供吗?
A: 可以提供评估板
85、一般情况下,此技术大概能提高多少电池寿命
A: 这个和系统功耗以及应用有关
86、这几款芯片都大批量供货了吗?
A: 是的,已经批量生产
87、如何检测电池的过温
A: Maxim的电量计产品带有温度检测,可以用来检测电池温度
88、电池的转换效率为多少?
A: 最大可以到96%
89、提供哪些封装类型?
A: TDFN和WLP
90、可以一套DCDC方案,多个电压输出吗?
A: 可以,Maxim有SIMO产品,可以支持单个电感,多路DCDC输出,单芯片支持多路DCDC输出
91、电量计有针对锂亚电池这种一次电池的特性做估算吗?
A: 目前没有
92、这几款芯片可以PIN对PIN替换吗?
A: 不同产品要看数据手册
93、寿命延长会不会影响转换效率?
A: 寿命延长意味着效率提升
94、有仿真模型提供吗?
A: 有,可以使用EE-sim软件仿真
95、系统中3.7输入,1.2V,3.3V,5V输出,需要三路DCDC?
A: 可以考虑使用SIMO产品,SIMO是单电感多输出的产品。
96、有什么芯片带充电管理的呢,同时能把电池电压4.2V,降压输出3.3V电压的呢
A: 关于您的具体应用可以联系Maxim,我们会为您推荐合适的产品
97、有款低功耗的联网锁产品,能用上这个技术吗?
A: 这类产品主要是针对低功耗应用,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98、此技术对配套的mcu或相关芯片有没有特别要求?
A: 没有
99、工作温度范围多少?
A: 有-40C--+125C产品,也有到+85C的产品
100、nanoPower支持几节锂电池呢?
A: 单节
101、DCDC的输出电压是固定的,还是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节的?
A: 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设置,电阻设计是单电阻,也有固定输出。
102、是否集成电量采集,充电指示功能?
A: 抱歉,没有
103、如果升压后再稳压,另一路降压只需要降压0.3V,串联个二极管,还是LDO?谢谢
A: 看系统要求,最好采用LDO,这样电压稳定,串二极管成本低,但是二极管压降会随电流变换而变化
104、芯片的电压输入范围多大啊?
A: 具体的芯片输入范围要看数据手册
105、最大的功耗能达到多少
A: 器件的最大功耗低于1uA
106、芯片关断模式下的电流是多少?
A: 5nA
107、芯片都有低压保护吗?防止电池过放电
A: 器件支持非常低的工作电压,通常这个电压要比电池的过放电电压还低,所以,如果要防止电池过放电,需要在电池端增加保护
108、有无自身的过压过流保护
A: 电源产品有
109、在大负载的情况下,nanopower器件自身的功耗是否也有低功耗优势?
A: 是的
110、对于低纹波要求,有没有DC-DC集成芯片
A: 有,我们有PMIC,内部集成了DCDC和LDO,对于低纹波要求,可以使用LDO供电
111、请问在低功耗产品中跟TL431相比有什么优势?
A: TL431不能算低功耗产品,nanopower产品的功耗要比它低的多
112、静态电流会随着环境温度变化吗?幅度大吗?
A: 在器件工作温度范围内,静态电流符合数据手册给出的参数
113、我以前是电池直接供电的,可以检测电池电压,用了这个的话检测电池电压的话,电池要接近输入最低电压才要报警了
A: 是的
114、贵司的nanoPower运放有支持轨到轨的应用吗?
A: 有
115、电池的监测只测电压?能测电流吗?
A: 我们有Nano power的检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