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点亮第二个LED

楼主:
基于CH32V103EVT的GOIP的实验,了解CH32V103这颗芯片的外设使用的是与ARM公司的总线结构AHB总线+APB总线。我猜想外设的编程也应该非常的相似。接下来我就想怎么使用PB1把LED点亮。找来杜邦线把PB1和LED相连接。然后开始了实验。

/* Global Vari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Toggle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GPIOA.0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Toggl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打开GPIOB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设置GPIO的参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强输出上拉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设置时钟速率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端口

}

在实验中,

1、首先要把GPIOB的时钟打开

2、使用结构体:GPIO_InitStructure设置具体的引脚。

3、初始化GPIOB端口。

int main(void)
{
    u8 i=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This is printf example\r\n");
	GPIO_Toggle_INIT();
	while(1)
  {
	    Delay_Ms(25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i==0) ? (i=Bit_SET):(i=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 i);
	}
}

然后写GPIO引脚,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 i);

程序下载后可以看到LED亮了起来。

总体感觉:

这颗芯片的编程和STM32非常的象。学过STM32的朋友应该不会感到有多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