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i Pico】安装MicroPython

楼主:
可以通过USB将Pico连接到计算机,然后将一个文件拖放到Pico来编程,Raspberry Pi Pico提供了一个可下载的UF2固件,可以更轻松地安装MicroPython。

  1. 点击下面的按钮下载MicroPython UF2文件。
  2. 按住BOOTSEL按钮,将Pico插入Raspberry Pi或其他计算机的USB端口。连接Pico后释放BOOTSEL按钮。
  3. 计算机上将安装一个称为RPI-RP2的存储设备。
  4. 将MicroPython UF2固件拖放到RPI-RP2磁盘上,Pico自动重新启动后,就已经运行MicroPython了。然后可以通过USB串行接口访问REPL。

图片

固件地址: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mentation/pico/getting-started/static/5d8e777377e8dbe23cf36360d6efc727/pico_micropython_20210121.uf2

网友:
顶一下,省编程器了。

网友:
注意安装micropython固件后,将不会显示磁盘,也就是不能通过U盘方式复制文件。

网友A:
micropython适合那些硬件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适合那些硬件平台??

目前主要是:

  • STM32
  • ESP32
  • ESP8266
  • nRF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