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楼主:
输出为一条直线,且与输入无关,改了输入的频率和幅值,输出均为2.5v
还发现输出为运算放大器VCC的一半,改了VCC,输出变化

网友A:
你的电路是错的,先说说为何那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错的,先说说为何那样设计?

我也不知道原理,这是前人留下来的原理图。

好像是检波器,可能确实有错误。

哪错了,能说一下吗

网友:
仿真电原理图挂上了两个示波器。为何不把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贴出来?

网友:
运放反相输入端接了三个电阻到Vcc。不知道这三个电阻是并联的,相当于一个电阻?

网友:
你说这是别人留下来的电路,那么能否先说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电路,或者说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
三个电源在实际运用中  估计不是接在一起的    也可能是分时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