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和时间的关系,以及三极管/MOS在通讯接口电平转换的应用问题

楼主:
波特率和时间的关系,以及三极管/MOS在通讯接口电平转换的应用问题

MCU的串口电压域是3V的,传感器是5V的串口电压域。为了能正常的通讯且考虑成本,没有用TIsn74lvc2t45、润石的RS0102、瑞盟的MS4553M等那些电平转换芯片。而是用了两个MOS/三极管。

我的问题是,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或者其他通讯的通讯速率和三极管/MOS管导通速度的关系,如果导通不及时或者延时,可能就会导致数据丢失,这样双方收到的数据就是错误的信息。

比如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是115200bps1/115200 S 也就是传输一个位/一个码元要8.6us?一个字节是8.6*11=94.6uS(传送1个字节,有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校验位、1位停止位,也就是说传一个字节要用11位的时间)那三极管导通的速度要<多少us或者ns

这样看来三极管用在串口通讯的电平转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ns级别的导通速度是远远快于数据传输速度的?

三极管

网友A:
注意那两个红色框里面,还有 delay 这个英文词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那两个红色框里面,还有 delay 这个英文词汇。

把延时也算进去  是吗  ?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延时也算进去  是吗  ?

以你图中元件数值,不可能工作到115200的波特率。

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10千欧电阻,能够在多长时间内使D1从完全关断转入完全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你图中元件数值,不可能工作到115200的波特率。 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10千欧电阻,能够在多长时间内 ...

(12+12)*10000=240000ns=240uS?(1/1152000)*11=94.6uS    240u>94.6u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12)*10000=240000ns=240uS?(1/1152000)*11=94.6uS    240u>94.6uS???

不是这么个算法。

你还没有搞清楚晶体管(包括双极型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放大器如何工作,更不知道晶体管在开关工作时速度受哪些限制。

建议看看《模拟电路》中三极管放大电路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个算法。 你还没有搞清楚晶体管(包括双极型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放大器如何工作,更不知道晶体管 ...

怎么算  你直接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算  你直接说嘛

已经告诉你要『看看《模拟电路》中三极管放大电路部分』,去仔细看几遍,看懂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