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049C CAN_ex3 问题

楼主:
我开发版使用 f28004x launchpad ,想使用can_ex3_external_transmit ,改500kps 跟 外接CAN 通讯。以下是我的问题

1. 为何example code set GPIO30 and GPIO31 , 而不是 GPIO33 and GPIO32 。如果我没办法用那我要如何使用GPIO33 and GPIO32 ,因为开发版上已经有做好CAN 架构。

2. 官方给的CAN_setBitRate()运算bandrate 是有误差,所以我直接改CAN_setBitTiming(CANA_BASE,24,0,8,5,3); // 500kbps,直接设定这样设定是对的吗?,另外问题是 baud rate prescaler extension 是什么意思??

3. 假如我配置GPIO33 and GPIO32 ,我中断的配置是不是有要更改??

网友:
引脚问题,如果CAN接口是板载的,你得看板上是怎么连接的,IO你就不能随便选了,怎么连就只能怎么用。如果CAN接口是自己外扩的,那你选空余IO就是,编程针对所用的IO。至于波特率之类的问题,建议你仔细阅读器件手册自行计算,如果要和其它不同的平台通讯,那就需要注意误差问题,最好选择误差足够小的波特率。如果是同样板子之间的通讯,那无所谓,误差大家相同等于没误差。

网友:
目前我CAN是想使用它内件的CAN通讯,就是我想引脚 GPIO33/GPIO32,但看起来没有任何通讯。至于波特率我是有查到怎么计算,可能我重新在仔细看手册。

感谢你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