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 为甚么波形失真?

楼主:
如图所示,输入信号放大2倍后,底部失真,但是底部并没有到达0V

运放实验的是LM324,正向两倍放大电路,电路如图所示

想不明白底部为什么会失真

网友:
LM324不是轨到轨输出型运放,最高输出电压和最低输出电压无法接近电源轨,具体去看看324的器件手册。

网友:
输入信号:

Vin = 0.5 * Sin(w * t) + 1.25

最小值:0.75V,最大值:1.75V,Vpp = 1.75V - 0.75V = 1.0V

放大 2 倍:

Vout = 1 * Sin(w * t) + 2.5

最小值:1.5V,最大值:3.5V,Vpp = 3.5V - 1.5V = 2.0V

示波器上输出电压

最小值:0.5V,最大值:2.36V,Vpp = 2.36V - 0.5V = 1.86V

首先怀疑运放可能有质量问题,或者已经坏了。

换个运放试试看是不是还是这样。

从 Vpp 来看貌似还是比较正常的,而在示波器上没有看到 X 坐标(时间)的数据。

会不会是示波器有什么问题。用探头接到示波器的测试信号上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A:
你的直流偏压1.25V在反相端接着,输出下偏1.25V的,必定下半周截止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直流偏压1.25V在反相端接着,输出下偏1.25V的,必定下半周截止失真

我的输入是正弦交流信号,因为没有负电压,所以需要抬升1.25V电压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呢削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输入是正弦交流信号,因为没有负电压,所以需要抬升1.25V电压   请问一下怎么 ...

你这个是仿真,很好搞,把R3左侧接地,仿真就可以对。实际电路不会是这个样子。

网友:
把 C7 接地的那一端也接到 1.25 V 试试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C:
如图所示加了一个单电源变换为双电源的电路:

图中显示了仿真信号源的设置。

仿真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上下输出都达到了 LM324 的输出最大范围,因此有点谐波失真。

LPF 的波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加了一个单电源变换为双电源的电路: 图中显示了仿真信号源的设置。 仿真的结果如下图所 ...

把 C7 接地的那一端也接到 1.25 V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不太明白

在做事物的时候,因为考虑成本问题,没有使用双电源........

采用单电源,直流偏置时,不知道除了使用轨到轨运放,还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可以达到LM324的输出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 C7 接地的那一端也接到 1.25 V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不太明白   在做事物的时候, ...

“常规”的是双电源电路。

增加一个单电源到双电源的转换电路后,电源、地的关系为:

双电源的正电源 => 单电源的电源;

双电源的负电源 => 单电源的地;

双电源的地 => 单电源的参考地 (RGND);

把 C7 接地的那一端也接到 1.25 V 的含意是将这一端也接到单电源的参考地 (RGND) 。

网友:
如果 LM324 的输出电压范围不能满足要求,

可能最直接的就是选用轨到轨运放的运放。

如果对谐波失真有要求,

则输出电压应控制在比最大输出范围小的范围内。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也可以考虑其它的方案。

比如用三极管做为放大器的 LPF/BPF 。

比较多种方案,选出性价比最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