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Letter-shell移植到gd32e503v

楼主:
移植Letter-shell

Letter-shell 是一个开源项目,功能强大的嵌入式shell,遵循MIT开源许可协议。

Letter-shell 3.0是一个C语言编写的可以嵌入在程序中的嵌入式shell,可以通过串口命令行完成用户函数的调用、运行。

目前支持的功能有:

  •     命令自动补全
  • 快捷键功能定义
  • 命令权限管理
  • 用户管理
  • 变量支持
  • 代理函数和参数代理解析

源代码获取地址:

基于tos的shell移植

      前面我们成功的移植了tosGD32E503V上,下面基于任务级别的shell移植。

  1. 串口驱动

官方例程中已经做了串口的初始化部分,这里不详细描述。为了更好的移植shell,我们需要增加串口输出的处理。

void uart_output(char dat)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0, (uint8_t)dat);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0, USART_FLAG_TBE));

}

  1. Shell_port.c文件中关键函数的移植

为了让shell成功的运行起来,不许完成shell_port.c中如下几个关键函数的移植工作,包括, userShellWriteuserShellRead

/**

 * @brief 用户shell写

 *

 * @param data 数据

 */

void userShellWrite(char data)

{

//    serialTransmit(&debugSerial, (uint8_t *)&data, 1, 0xFF);

uart_output(data);

}

/**

 * @brief 用户shell读

 *

 * @param data 数据

 * @return char 状态

 */

signed char userShellRead(char *data)

{

    return 0;

}

/**

 * @brief 用户shell初始化

 *

 */

void userShellInit(void)

{

    shell.write = userShellWrite;

//    shell.read = userShellRead;

    shellInit(&shell, shellBuffer, 512);

}

可见,userShellRead函数我们没有处理,那么shell是如何获取到串口输入数据的呢?

因为shell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中断级调用的处理接口,可以直接获取串口数据进入shell的处理流程中。

我们只需要在串口的接收中断函数中调用如下函数:

shellHandler(&shell, rx);

  1. 创建shell的任务

官方网站中如下介绍,对于运行在操作系统的情况,建立shellTask任务(确保sell_cfg.h中的配置无误),任务参数为shell对象

OsTaskCreate(shellTask, &shell, ...);

对于裸机环境,在主循环中调用shellTask,或者在接收到数据时,调用shellHandler

我们利用tos的任务方式建立了shellTask任务。

#define SHELL_TASK_STK_SIZE       2048

extern void shell_task_entry(void *arg);

osThreadDef(shell_task_entry, osPriorityBelowNormal, 1, SHELL_TASK_STK_SIZE);

//shell处理任务

void shell_task_entry(void *arg)

{

  userShellInit();

  while(1)

  {

                 tos_task_delay(10);

       shellTask(&shell);

  1. 其它配置

      定义宏SHELL_GET_TICK()为获取系统tick函数,使能tab双击操作,用户长帮助补全

/**

* @brief 获取系统时间(ms)

*       定义此宏为获取系统Tick,如`HAL_GetTick()`

@NOTE 此宏不定义时无法使用双击tab补全命令help,无法使用shell超时锁定

*/

#define     SHELL_GET_TICK()            SysTick_GetCount()

Shell的任务创建方式

 函数创建和调用方式

创建可管理用户函数方法:

int func(intargc, char *argv[])

{

        printf("%dparameter(s)\r\n", argc);

     for (char i =1; i < argc; i++)

        {

            printf("%s\r\n",argv);

        }

}

导出定义方式:

SHELL_EXPORT_CMD(SHELL_CMD_PERMISSION(0)|SHELL_CMD_TYPE(SHELL_TYPE_CMD_MAIN),func, func, test);

    调用方式:

        letter:/$ func "hello world"

变量创建和调用方式

导出变量:

变量导出使用SHELL_EXPORT_VAR宏,支持整形(char,short, int),字符串,指针以及节点变量,变量导出需要使用引用的方式,如果不允许对变量进行修改,在属性中添加SHELL_CMD_READ_ONLY

int varInt = 0;
SHELL_EXPORT_VAR(SHELL_CMD_PERMISSION(0)|SHELL_CMD_TYPE(SHELL_TYPE_VAR_INT), varInt, &varInt, test);
char str[] = "test string";
SHELL_EXPORT_VAR(SHELL_CMD_PERMISSION(0)|SHELL_CMD_TYPE(SHELL_TYPE_VAR_STRING), varStr, str, test);
Log log;
SHELL_EXPORT_VAR(SHELL_CMD_PERMISSION(0)|SHELL_CMD_TYPE(SHELL_TYPE_VAR_POINT), log, &log, test);

查看变量:

在命令行直接输入导出的变量名即可查看变量当前的值

letter:/$ varIntvarInt = 0, 0x00000000
letter:/$ varStrvarStr = "test string"

修改变量:

使用setVar命令修改变量的值,对于字符串型变量,请确认字符串有分配足够的空间,指针类型的变量不可修改

letter:/$ setVar varInt 45678
varInt = 45678, 0x0000b26e

letter:/$ setVar varStr "hello"
varStr = "hello"

使用变量:

letter shell 3.0的变量可以在命令中作为参数传递,对于需要传递结构体引用到命令中的场景特别适用,使用$+变量名的方式传递

letter:/$ shellPrint $shell "hello world\r\n"hello world

移植效果展示

网友A:
楼主太强了,介绍了不少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强了,介绍了不少好东西!

拿来学习,都是高人的东西移植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是个好东西呢。

谢谢鼓励,后面的音频播放器基本完成,完善一下准备出结项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鼓励,后面的音频播放器基本完成,完善一下准备出结项的帖子了

越来越多底层的开源代码,越来越繁荣了。

网友D:
请教一下,用户管理权限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用户管理权限怎么弄啊?

letter-shell中包含一个选项,打开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