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层这一名称中 SOLDER 是焊接的意思,是哪个大师非把它翻译成 阻焊层

楼主:
SOLDER层这一名称中   SOLDER  是焊接的意思,是哪个大师非把它翻译成 阻焊层,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注意全称为Solder Mask,直译过来是“焊接掩膜”,即该层是用来制作印刷阻焊层的掩膜之用,故而可称为阻焊层,是对结果的简称。楼主感觉的混淆,是中英文语言习惯不同所致。

网友:
记住SOLDER层就是绿油层
即阻焊层,不可以焊的层,保护铜箔不被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