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为什么当高压电靠近LSM6DSOX时陀螺仪的数据会有明显变化 ?而加速度却没有呢?

网友A:
可能跟传感器内部的敏感元件的阻抗有关,毕竟引入的是电磁干扰。

网友B:
电磁辐射干扰,用铁片或铝箔等屏蔽就好了。

网友C:
可能这个加速度计的各种抗干扰措施比较到位,比那个陀螺仪强,更能抵抗外界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传感器内部的敏感元件的阻抗有关,毕竟引入的是电磁干扰。

又做了实验,影响陀螺仪的应该是声音。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59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辐射干扰,用铁片或铝箔等屏蔽就好了。

又做了实验,影响陀螺仪的应该是声音。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59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这个加速度计的各种抗干扰措施比较到位,比那个陀螺仪强,更能抵抗外界干扰。

又做了实验,影响陀螺仪的应该是声音,至于为什么加速度影响小陀螺仪影响大,我觉得可能和陀螺仪工作时自身产生的高频振动有关。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5906-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又做了实验,影响陀螺仪的应该是声音,至于为什么加速度影响小陀螺仪影响大,我觉得可能和陀螺仪工作时自 ...

『又做了实验,影响陀螺仪的应该是声音』

声音影响陀螺仪工作?那要多大声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又做了实验,影响陀螺仪的应该是声音,至于为什么加速度影响小陀螺仪影响大,我觉得可能和陀螺仪工作时自 ...

『至于为什么加速度影响小陀螺仪影响大,我觉得可能和陀螺仪工作时自身产生的高频振动有关』

陀螺仪工作时自身产生高频振动?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做了实验,影响陀螺仪的应该是声音。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5906-1-1.html

如果是声音导致,那你仔细屏蔽高压发生器,或者用录音机录下高压发生器工作时的声音再回放,应该能观察到同样的受扰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做了实验,影响陀螺仪的应该是声音』 声音影响陀螺仪工作?那要多大声音啊?

电火花的声音就能产生很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为什么加速度影响小陀螺仪影响大,我觉得可能和陀螺仪工作时自身产生的高频振动有关』 陀螺仪工 ...

这个帖子有介绍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562057-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的声音就能产生很大影响

既然影响很大,你录音重放应该可以观察到非常明显的同样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影响很大,你录音重放应该可以观察到非常明显的同样现象。

刚才试了录音重放,对陀螺仪没有影响,猜测陀螺仪应该对某一特定频率敏感,高频部分录音再放不能完整还原真实的高压电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试了录音重放,对陀螺仪没有影响,猜测陀螺仪应该对某一特定频率敏感,高频部分录音再放不能完整还原 ...

无影响是意料中的结果,非如此反而不可思议了。如果你怀疑录音丢失频谱,那你播放白噪音好了,用软件扫频播放全音频乃至超声波也行,必然包含你认为存在的“火花声音频率”。用接地的金属网完整的屏蔽放电装置也行,金属网能屏蔽至少是大幅减弱放电产生的电磁波,但不会影响声波。

网友:
我决不相信非常轻微的特定频率的声波会明显影响到半导体式陀螺仪的输出信号,如果你能证明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就可以制造针对特定频率声波/机械波的特异性高灵敏度低成本传感器,我立刻就想到了很多有趣且很有价值的应用。你确实能证明存在这种现象客观存在,那可是拣来的绝佳机会,我立刻放弃其它一切业务及事务,带上我全部资产和才智与你共同研究其背后的机制并设计新传感器及其应用,我们一起玩把大的。

立贴为证。

网友:
有时,一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反而比原始目标要有价值许多,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辉瑞制药的万艾可。万艾可本是为治疗高血压开发的常规治疗药物,但效果非常有限,已进入临床实验期的万艾可只好宣布失败召回,结果因一些男性实验对象拒绝交回药物引起了某“有心人”的留意,最终造就一个远比治疗高血压药物价值高得多的全新市场。半导体陀螺仪的某种结构如果对特异频率的声波高度敏感,那么这个“副作用”我有充分的信心去开创一个全新市场。

网友:
屏蔽法不是很强的支持证据,但可以成为很强的否定证据。如果加了屏蔽后,观察到受影响的波形明显衰减甚至消失,那就证伪了声波说。如果加了屏蔽后无影响,还不能说一定是声波的影响,这时就必须用独立的无电磁辐射的声源再现影响,能再现就是铁证,下面就该布局了。初步的实验不难,可以先从屏蔽传感器及周边电路开始,最好用细孔铜网。

网友A:
LSM6DSOX是MEMS传感器,MEMS器件本身确实对声音敏感,也正是因此才有MEMS MIC,且这种敏感可逆,于是有MEMS扬声器。不过,对于非MIC类MEMS传感器,对声音的敏感是有害的,所以厂家应该会采取措施大幅降低这种有害影响,否则传感器就太脆弱而无法胜任常规环境中的可靠工作。从楼主的测试看,传感器呈现了对干扰的高度敏感性,如果是声音敏感导致,而录音却无法再现同样现象,那确实如楼主在14楼所言,超出录音设备有效频宽的高次谐波成分才是致因。点火器的火花放电声听起来不是尖细、响亮的那种,虽然不能排除高频成分甚至超声波成分,但响度一定极低。如果有一种器件能够对特定频率的声波高度敏感,即具有狭窄的敏感带宽、陡峭的通带边沿、极高的带内灵敏度、非常好的带外抑制率,同时具有低廉的价格,那么这样的器件就将掀起一场技术革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SM6DSOX是MEMS传感器,MEMS器件本身确实对声音敏感,也正是因此才有MEMS MIC,且这种敏感可逆,于是有MEMS ...

我准备弄一个超声波发生器试试,手里只有40KHz的,先试试,板子焊好了正在写代码。

网友A:
如果这样的器件为真,有什么用呢?

我立刻就想到了正在举办但受疫情影响推迟的ON蓝牙创意大赛。在研究ON蓝牙芯片时,一个有趣的应用吸引了我,即利用ON蓝牙的超低功耗特性实现了一款无电池仅靠开关按压能量驱动的遥控器。如果有MEMS传感器具有厂家都没有想到的高灵敏特定频谱的声音敏感,比如就假设在超声频段吧,那利用此特点立刻就能吊打ON的那款无电池遥控器,只需用简单的机械刮擦或气流引起的震动发出轻微超声波就能实现无电源遥控,甚至还能用节奏编码来抗扰或实现复杂遥控动作,比如改变照明的亮度、色温等。

再举一个应用更广阔的例子。

目前的超声波换能器靠着共振腔的结构确实具有很窄的有效带宽和强大的带外抑制率,但缺点是灵敏度极低,需要高增益放大器才能工作,对声源的功率要求也较高,这大大制约了应用。比如超声波倒车雷达的探测距离就很有限,还存在近距盲区和响应速度等问题。如果有一款低成本、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一切将迎刃而解,传统超声传感器就会被立刻淘汰,且这样的超声传感器还能用在无人驾驶上,作为应对避撞的最后一道防线,前景简直不可限量。另外,在水声探测方面,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超声传感器也具有重大的应用前景,比如反潜、海洋生物研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弄一个超声波发生器试试,手里只有40KHz的,先试试,板子焊好了正在写代码。

我记得@eric_wang以前发过一个帖子,内容为黑客利用超声波干扰手机、无人机之类的加速度、陀螺仪传感器的,不过那可是功率足够大的超声波,正如果壳著名的那句话——不谈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这里功率即对应的灵敏度是一切的关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器件为真,有什么用呢? 我立刻就想到了正在举办但受疫情影响推迟的ON蓝牙创意大赛。在研究ON ...

实验做完了 40KHz超声波可以成功干扰陀螺仪数据输出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15609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验做完了 40KHz超声波可以成功干扰陀螺仪数据输出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156097-1-1.h ...

灵敏度明显不如火花,需要找到峰值敏感频率区间,拉开距离找门限。

网友:
特定的火花放电发出的声音应该不是广谱噪声,应该就是一段频率内的基频加上其高次谐波,录音排除了基频甚至低次谐波,只在高音频和超声频谱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