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 ADC实验

楼主:
    尝试测试GD32E503开发板的ADC转换,编译下载了检测芯片温度及电压值的范例(如下图):

    通过串口助手可以看到大约每隔2秒发送一次的MCU芯片温度及电压值的数据:

    范例中的代码不长,就是简单的几句,主函数的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peripheral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u_config();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config();
    /* USART configuration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

    while(1){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 delay a time in milliseconds */
        delay_1ms(2000);

        /* value convert */
        temperature = (1.43 - ADC_IDATA0(ADC0)*3.3/4096) * 1000 / 4.3 + 25;
        vref_value = (ADC_IDATA1(ADC0) * 3.3 / 4096);

        /* value print */
        printf(" the temperature data is %2.0f degrees Celsius\r\n", temperature);
        printf(" the reference voltage data is %5.3fV \r\n", vref_value);
        printf(" \r\n");
    }
}

    将其中的代码移植到我的测试项目中,编译通过后,运行却没有得到正确的数据(参见下图):

    反复查找了多次,仍然没有找到原因,移植的代码如下:

//ADC测试开始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 delay a time in milliseconds */
            delay_1ms(200);

            /* value convert */
            temperature = (1.43 - ADC_IDATA0(ADC0)*3.3/4096) * 1000 / 4.3 + 25;
            vref_value = (ADC_IDATA1(ADC0) * 3.3 / 4096);

            /* value print */
            printf(" the temperature data is %2.0f degrees Celsius\r\n", temperature);
            printf(" the reference voltage data is %5.3fV \r\n\r\n", vref_value);

			lcd_value_display( 60, 185, 6, 3, vref_value, char_format);

//ADC测试结束

    代码是直接拷贝粘贴的,除了增加了一行屏幕显示的代码,其他并未作任何改动,不知道为何转换的数据不正确,还在继续测试中。

网友:
    经过仔细检查,原来是打开时钟的代码在移植过程中遗漏了,所以读数为零。代码补充完整后就可以读取到数据了,下面是测试过程的照片,测试时除了通过GD-LINK口给开发板供电外,还通过USART0口连接到电脑串口:

    下面是电脑中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结果:

    这是在开发板屏幕上显示的结果:

    在测试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开发板上串口不连接时,测试的温度约20度左右,比较正常,但串口一旦连接,数值便直接下降到10度甚至更低,偶尔会出现负数。测试电压值则不会波动那么大,比较稳定。

网友:
    经过测试,前面串口连接与不连接时读取温度值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是由于电源不同引起的,在测试过程中为了方便,电脑的USB线连接串口时,我就另外用5V的充电宝给开发板供电,也许是供电能力比电脑USB口更强,造成比较电压值变化引起的。我同时从电脑上引出两根USB线,一根供电,另一根通讯,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1-1-27 12:10     经过测试,前面串口连接与不连接时读取温度值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是由于电源不同引起的,在测 ...

这个芯片有参考电压吗?还是直接连接的AVD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有参考电压吗?还是直接连接的AVDD?

是直接连接AVDD,没有另外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连接AVDD,没有另外提供参考电压。

没有参考电压就难怪会随电源电压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