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Korvo测评】+ 02软件搭建

楼主:
嗨,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ESP32的软件环境搭建,ESP32的软件搭建其实不是很麻烦,但是因为网络的原因,就会麻烦许多。搭建这个环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官方提供的一键式安装工具,☞传送门。还有一种就是使用脚本安装,官方有一步一步的教程,很详细,值得参考,教程

本次讲一下第一种方式。

首先,下载ESP-IDF 工具安装器,https://dl.espressif.com/dl/esp-idf-tools-setup-2.3.exe,,这个安装器会安装三个软件,一个是git,python3.7还有ESP-IDF。

打开软件就选择同意即可啦。

安装Git2.21.0,如果你电脑有的话,可以选择原有的,指定路径就可以了。

安装python3.7。如果,你的电脑中有的话,可以选择原有的,指定路径就可以了。

下载ESP-IDF,这块就要注意了,下一步就要选择ESP-IDF的版本了,由于本次开发的ESP32-Korvo,官方推荐使用3.3.1。所以一定要听话,我就是因为不听话,所以安装IDF的流程已经很熟悉了。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下载速度,0KB/S,为啥是这样呢,因为需要去GitHub上下载,所以才这样,而且基本上都是因为git和python这两个软件才导致的下载速度极慢,所以建议单独下载这两个软件哦。

如果看到上方界面,就是说明,你很幸运,安装成功了。

这里有个小建议,就是,自己下载git和python,不然非常容易出现如下情况。

安装成功之后,就要试一试环境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打开ESP-IDF Command Prompt (cmd.exe),基本上都在桌面上。

输入cd 加官方提供的demo例程,例程在esp-idf\examples\get-started\hello_world。

进入到这个文件夹中之后,输入以下指令。

idf.py set-target esp32

(说明:打开一个新项目后,应首先设置“目标”芯片)

idf.py menuconfig
(说明:运行配置程序,此处是说明以上语句的功能,不需要敲入到命令行中)
idf.py build
(说明:编译构建,此处是说明以上语句的功能,不需要敲入到命令行中)

在程序功能配置时,第一次可能会出现乱码这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原因是:Python不支持中文编码格式导致的。

解决办法: 可以在cmd.exe启动后输入os.system("chcp 437"),切换英文编码格式。也可以修改idf.py自动修改编码。idf.py文件在esp-idf\tools之中。(PS.值得注意的是,python对缩进格式要求十分严格,此处需要空格实现缩进)。

if __name__ == "__main__":
    try:
        # On MSYS2 we need to run idf.py with "winp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ancel the subprocesses properly on
        # keyboard interrupt (CTRL+C).
        # Using an own global variable for indicating that we are running with "winpty" seems to be the most suitable
        # option as os.environment['_'] contains "winpty" only when it is run manually from console.
        WINPTY_VAR = "WINPTY"
        WINPTY_EXE = "winpty"
        os.system("chcp 437")
        if ("MSYSTEM" in os.environ) and (
            not os.environ.get("_", "").endswith(WINPTY_EXE) and WINPTY_VAR not in os.environ
        ):

解决之后的界面。

因为,本次是使用的hello_world例程,所以不需要在这里进行配置,直接保存退出就可以。

退出之后,进行idf.py build,如果代码没有问题,可以生成一个bin文件。

生成的bin文件就可以烧录在开发板之中了,烧录方式有很多,我使用的比较简单,就是使用flash_download_tool_v3.8.5_1的软件烧录的。

直接点击,start下载就可以了。下载之后,开发板重新复位,然后打开串口,连接开发板。就可以看到界面显示hello world!此时,表示软件环境搭建成功,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玩耍啦。

本章总结:

1 ESP-IDF的版本一定要选择官方推荐的,不然会吃很多苦。

2 最好先下载git和python软件并安装,这样会节约很多时间。

3 安装路径最好全是英文,这样会排除因为中文路径而导致出错的问题。

网友:
语音板子,建议用ADF比较全面,ADF只是IDF的一个针对语音识别等的分支版本

网友A:
看起来挺麻烦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挺麻烦的样子

如果网络好的话,其实还可以,官方提供的安装器很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网络好的话,其实还可以,官方提供的安装器很好用的。

太折腾的东西的看整体环境,难说遇到什么坑就出不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折腾的东西的看整体环境,难说遇到什么坑就出不来了。

哈哈哈,我现在就遇到了,搞TTS的时候,觉得哪块我没理解对,一直复位重启 尬 还找不到技术支持咨询。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现在就遇到了,搞TTS的时候,觉得哪块我没理解对,一直复位重启 尬 还找不到技术支持咨询。难 ...

估计就是开放出来给大家伙折腾的,产品里面应该不会这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