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频时大电容的阻抗比小电容阻抗更小,对高频的过滤性更好,为什么还要并个小电容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w494143467   参与回复

为什么一个大电容要并联一个小电容?

同频的高频时大电容的阻抗比小电容阻抗更小,对高频的过滤性更好,为什么还要大电容旁边还要并个小电容呢?

网友:
大电容,尤其是较大的电解电容,其等效串联电感也大。频率升高时,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的感抗增加,与电容形成串联谐振。串联谐振频率之上,总阻抗呈感性,总阻抗增加。

网友:
电容是卷绕制成,容量越大,卷绕层数就会越多,导致ESL(串联等效电感)增加。而ESL会导致电容的等效的阻抗在经过某一频率点后不降反升,终使大容量电容的等效阻抗在一定频率以上反而远高于小容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