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节约FLASH的OTA方式(方式二)

楼主:
概述

之前我们讨论过AB面的OTA方式,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即使升级失败,旧版依然可以运行,相应的缺点就是会大量占用FLASH。本文讨论的OTA方式二正好与AB面OTA方式相对,其虽然不能同时保留两份程序备份,但是它可以很大程度上节省FLASH。

FLASH结构

OTA方式二的FLASH结构如下,

最前面的是Peripheral程序,也就是用户业务逻辑程序,此处我们分配了150K。Peripheral程序是可以升级的。

紧跟着的是OTA程序,当设备进入OTA程序时,就进入了等待升级状态。OTA程序是不可升级的。

最后是BLE STACK LIB,这部分占用空间最大(约250K),可以由Peripheral程序和OTA程序共同调用。这种OTA方式之所以节省Flash,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该种方式只有一份BLE STACK LIB的备份,而不像AB面OTA方式有2份。BLE STACK LIB是不可升级的。

OTA流程

当设备启动时,设备会运行最开始的Peripheral程序。当Peripheral程序接受到升级触发条件后,就会跳转到OTA程序。此时我们就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APP进行升级了。

实操

现在我们需要打包一个初始升级包(打包工具见附件),将Peripheral、OTA和BLE STACK LIB打包到一起,然后通过电脑升级。

首先,如下图所示,我们来编译Peripheral程序和OTA程序。

其中Peripheral占用前125K的Flash,OTA占用接下来8K(0x2000)的FLASH。他们共同使用从0x20006000起8K(0x2000)的RAM(0x20006000之前的RAM被分配给了BLE STACK LIB)。

编译完成后,我们通过打包工具依次将以下3个文件打包

EVT\EXAM\BLE\PERIPHERAL_ONLYUPDATEAPP\PROJECT\OBJ\BLE.HEX

EVT\EXAM\BLE\OTA_ONLYUPDATEAPP\PROJECT\IMAGEOTA\OBJ\IMAGEOTA.HEX

EVT\EXAM\BLE\LIB\CH579BLE_ROM.HEX

然后我们将打包好的文件(此处为“OTA2.bin”)通过ISP软件烧录进CH579M

烧录完成后,Peripheral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如前所述,如果进行OTA升级,必须让设备运行OTA程序。通过Peripheral的代码,我们看到GotoResetVector()为跳转OTA程序的函数,要触发该函数必须往Peripheral的0xFFE1特征值写数据,此处我们使用NRF-CONNECT蓝牙调试工具写入一个任意字节。

这时设备会进入OTA程序,此时我们会发现设备的广播名称变成了“OTA OTA OTA OTA!”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之前AB面OTA方式一样的流程去升级程序了,注意新程序的要在Peripheral_OnlyUpdateApp例程基础上改写,并且必须放到手机APP的ImageA的目录里。

具体参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4663-1-1.html

至此,方式二的OTA升级方式就完成了。

繁絮至此,但求明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yODQ1fDc1ODM3YWU4OWU3MjE1YjE3YTc0ZTMzNDk4MWM1MGFlfDE3Mzg4ODUyMzY%3D&request=yes&_f=.exe

网友:
内存够的时候用方式一,内存不够的时候用方式二,可以直接进行判断!!!这样好!!!

网友A:
请教楼主,当App跳转到Bootloader的时候,怎么重设置中断向量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当App跳转到Bootloader的时候,怎么重设置中断向量的呢??

BootLoader是芯片内置的,我们改不了的。我想你说的Bootloader是指“OTA”吧。

一般编译器会在一个完整程序的main函数前加一段起始代码,这段起始代码工作之一就是重置向量表。

如下图蓝框所示,只要你运行0x24800的第一行代码(确切来说是0x24800+4,第一个4字节是堆栈地址,第二个4字节才是Reset函数入口)就会进入OTA的起始代码逻辑,他自己会重置向量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是芯片内置的,我们改不了的。我想你说的Bootloader是指“OTA”吧。 一般编译器 ...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代码,发现是这样的,OTA里只用到了蓝牙的LLE_IRQHandler,而APP里也有这个中断,LLE_IRQHandler这个中断应该是只为BLE库服务的,当APP跳转到OTA的时候,由于APP的这个中断还在,所以实际触发的还是APP里的这个中断地址,所以OTA即使不更改中断向量表也能正常工作(经测试,即使将OTA里的LLE_IRQHandler注释,也能正常工作),但是一旦要擦除APP了,就先把OTA的中断向量表(前512字节)拷贝到0地址,否则OTA就不能再继续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代码,发现是这样的,OTA里只用到了蓝牙的LLE_IRQHandler,而APP里也有这个中断,LLE_IR ...

这块是我想当然了,你的分析是对的,多谢指正!

我看了一下OTA的RESET中断,他调用了一下SystemInit之后就进入main了,而SystemInit里也没有重置中断向量表。

通过分析OTA的升级代码,发现了他确实把程序“第一块”内容(中断向量表)单独放入RAM缓存了,最后在编程结束时写入flash,而“其他块”则直接写入flas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块是我想当然了,你的分析是对的,多谢指正!   我看了一下OTA的RESET中断,他调用了一 ...

想问一下,CH579,我测试了BLE库的v1.4(此版本去年官方提供)和v1.7版本(目前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发现2个速度完全不一样,同份代码,同样参数,采用官方提供的BLE调试注手,同样的下发方式,v1.4的速度快的多,具体在此帖子里

CH579芯片BLE库v1.4和BLE库v1.7速度测试比较问题 - 沁恒微电子社区 (wch.cn)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CH579,我测试了BLE库的v1.4(此版本去年官方提供)和v1.7版本(目前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发 ...

因为这块BLE库的代码是闭源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就像这个论坛的朋友说的,可以改变那几个参数试试。

比对一下1.4和1.7的config.h,发现BLE_BUFF_NUM从“10”改成了“5”,多半是1.7的库占用了更多的RAM资源,所以官方不得已改变了这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块BLE库的代码是闭源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就像这个论坛的朋友说的,可以改变那几个参数试 ...

我按照帖子里的参数试过,无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帖子里的参数试过,无效的

BLE库是官方闭源的,确实不容易解。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性的,期待你能找到答案,还请不要忘记分享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E库是官方闭源的,确实不容易解。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性的,期待你能找到答案,还请不要忘记分 ...

参数修改为BufMaxLen=251,BufNumber=0x04,TxNumEvent=0x04,有效

网友:
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