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快速关断MOS管的电路是这样的,哪个知道具体的工作原理的?是如何快速关断的?

楼主:
有个快速关断MOS管的电路是这样的,哪个知道具体的工作原理的?是如何快速关断的?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完整的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完整的了吗?

驱动部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部分就是这样的

这个贴要石沉大海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完整的了吗?

CO是单片机出来的   CO高电平的时候  Q2导通   既然Q1始终导通   那Q1的意义是?还是说CO为高的时候Q1才导通?这是一个加速关MOS的电路,没体现快在哪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是单片机出来的   CO高电平的时候  Q2导通   既然Q1始终导通   那Q1的意义是?还 ...

这芯片文档的第10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文档的第10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这个文档是讲解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文档的第10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这是CW提供的完整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W提供的完整的电路

加速MOS管关断的电路在红色框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CW提供的完整的电路

使MOS管快速关断,关键的器件是蓝色圈内的双极型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使MOS管快速关断,关键的器件是蓝色圈内的双极型三极管。

利用VBE快速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利用VBE快速放电?

『利用VBE快速放电?』

如果是利用VBE放电,何必用三极管?用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是利用三极管的放大作用使MOS管门极快速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用VBE快速放电?』 如果是利用VBE放电,何必用三极管?用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是利用三极管的放 ...

放大MOS的 VGS?

网友:
双极型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

该电路中三极管放大的是MOS管门极放电电流。

网友D:
『放大MOS的 VGS?』

该电路中双极型三极管不能用场效应管替代。凭这一点,就可以明确:不是放大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放大MOS的 VGS?』 该电路中双极型三极管不能用场效应管替代。凭这一点,就可以明确:不是放大电压 ...

门极电流的方向是怎样的?放大电流?可以加快关断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极电流的方向是怎样的?放大电流?可以加快关断MOS?

建议你先看明白《电路》教材中 “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和 “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然后弄清楚功率MOS管的工作,再来讨论用双极型三极管加速MOS管的关断。没有这些基础知识,不可能讨论。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MOS管三个极之间都有寄生电容,PNP三极管的作用就是给MOS管的GS极之间的寄生电容快速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MOS管三个极之间都有寄生电容,PNP三极管的作用就是给MOS管的GS极之间的寄生电容快速放电。

此PNP三极管不仅仅是为MOS管的GS极之间的寄生电容放电,还要为MOS管工作于共源极状态的米勒电容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PNP三极管不仅仅是为MOS管的GS极之间的寄生电容放电,还要为MOS管工作于共源极状态的米勒电容放电。

米勒电容指的是Cg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