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使用USART2

楼主:
实际工作中往往需要使用多个串口。这颗芯片的模板例程只是用了一个串口用做debug。需要准备一个TTL转RS232接头,因为引脚是TTL电平

现在测试一下使用第二个串口USART2。首先参考了资料USART_Polling例程。为啥使用这个例程因为简单!结合手册《CH32xRM(应用手册).PDF》对串口的描述。分析例程后将程序简化了一下。

/*******************************************************************************
* Function Name  : USARTx_CFG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USART2 & USART3 peripheral.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x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结构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串口控制器初始化结构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USART2 TX-->A.2   RX-->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usart2引脚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串口
     USART_Cmd(USART2, ENABLE);//打开串口

}

编程步骤:

一、设置串口控制器时钟源为启动状态

二、初始化GPIO引脚为USART引脚,TX--->PA2, RX--->PA3

三、设置串口参数、115200,8,N,1;双工模式

四、打开串口

好了,这样就可以使用串口了。发送数据使用函数USART_SendData()

只可惜每次只能一个字符的发送,我自己写了个USART_SendBuf函数

/*******************************************************************************
* Function Name  : USART_SendBuf
* Description    : Transmits single data through the USARTx peripheral.
* Input          : USARTx: where x can be 1, 2, 3 to select the USART peripheral.
*                  Data: the data to transmit..
*                  TxSize:the data of siz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_SendBuf(USART_TypeDef* USARTx, u8 *Data,uint16_t TxSize)
{
    uint16_t TxCnt = 0;
    while(TxCnt < TxSize )
    {
        USART_SendData(USART2, Data[TxCn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waiting for sending finish */
        }
    }

}

可以看到串口已经可以收到数据了。

网友:
下面来说使用USART接收数据,接收数据有中断模式、查询模式、DMA模式。我这里测试了中断模式。该芯片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中断源,USART_IT_RXNE和USART_IT_IDLE,

USART_IT_RXNE模式为只要接收到一个字符就触发,USART_IT_IDLE只要接收到贞数据触发,好象和STM32一样,可是经过测试发现“不一样地“,USART_IT_IDLE是只要总线空闲就触发。只要打开就会反反复复的触发。唉!又一次草率啦。(当然也可能是不会用,为因为芯片重启后只有第一次是成功的,往后就不行了)这使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我说一下关键的代码吧!

void USARTx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结构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串口控制器初始化结构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串口中断优先级设置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USART2 TX-->A.2   RX-->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一、打开USART2的中断功能。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这里注意好象该函数只能次打开一个中断。我写成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USART_IT_IDLE, ENABLE);发现USART_IT_IDLE中断无法打开。

二、设置USART2_IRQn优先级,我设置成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组2)的第一号中断

三、打开串口usart2

接下来就是编写中断函数。

/* Global typedef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machine")));
//这里我改成了"machine"不是"WCH-Interrupt-fast"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 Function Name  : USART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Buffer[RxCn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RxCnt >= RxBufSize)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DISABLE);
            Rxfinish = 1;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IDLE) != RE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 Bit_RESET);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DISABLE);
           Rxfinish = 2;
    }
}

注意这里的函数名称是专用的!不可更改。

好了。主要的程序就写完了,经过测试除了USART_IT_IDLE反复中断,别的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使用USART_IT_IDLE中断,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