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提供一下三极管Vce/Ic 放大 、饱和、截止曲线 中对应的 Vbe 的曲线

楼主:
哪位能提供一下三极管Vce/Ic  放大 、饱和、截止曲线 中对应的  Vbe 的曲线,如下图所示,IB=100uA 这条曲线从Vce=0  到 Vce =10V  时的  Vbe 的 相应的变化曲线。谢谢大家。

网友:
Vbe基本恒定,不用什么图。

网友:
对三极管放大电路来说,Vbe基本不变,在设计工作中可以认为是常量。

如果想细究,大致如下图。

网友:
你找本基础模拟电子的书,里面都有这个图,还有详细的讲解。我觉得你还是买本书或者弄个电子版的仔细看看吧

网友:
此图复制于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5版)》。图中纵轴连刻度都没有,可见并不重要,示意而已。

网友:
通常生产厂家会给出三极管特性曲线族,但鲜见厂家给出输入特性曲线族。可见此特性曲线族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