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同信号的七彩LED灯带怎么用三个遥控器控制

楼主:
我有三张桌子都装了同一款七彩灯带,因为遥控器也是同一款,所以现在遥控控制了三张桌子,有没有办法一个遥控器控制一张台。

网友A:
你的三张桌子都放在一起吗?如果不是放在一起,就没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张桌子都放在一起吗?如果不是放在一起,就没关系的吧

放的比较近,现在的问题就是,用一个遥控器,其他的桌子也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张桌子都放在一起吗?如果不是放在一起,就没关系的吧

放的比较近,现在的问题就是,用一个遥控器,其他的桌子也受影响。

网友:
你看看你买的说明书,是不是可以自己调频道,可以的话,自己调成不一样的频道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红外遥控器或只能同频工作的射频无线遥控器,那只能用不同的编码来区分。如果是有不同频道可选的射频无线遥控器,用频分法最简单。具体哪种方法合适,以及如何实施,需要先弄清现有遥控器的类型和电路。

网友:
评论占个坑,我也好好学习,加油!

网友:
搞个三段开关就可以,每段控制一张桌子的灯条,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