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模型灯

楼主:
火车模型灯,本质是输入12V直流电,正负极会切换(可以视为交流电),经过中间类似整流桥的小东西变成直流电,+电阻驱动3vLED,求助中间那个sot343封装,可以起整流桥作用的是什么零件,或者可以代替的同为sot343甚至更小的零件

网友A:
正负极会切换可未必能视为交流电,还是把功能描述清楚吧,日文看不懂,照片更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会切换可未必能视为交流电,还是把功能描述清楚吧,日文看不懂,照片更看不清。

火车模型是直流电的,通过调换正负极来调整方向,同时亮灯,因为led是二极管,所以需要在前方增加一个整流桥,但是这个sot343规格没有整流桥,求大神解析这个是什么型号的零件,或者代替品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火车模型是直流电的,通过调换正负极来调整方向,同时亮灯,因为led是二极管,所以需要在前方增加一个整 ...

我是说“功能描述”,你不用管电路,只说什么情况下亮灯、亮什么灯、怎么亮,把系统当成一个黑箱,只描述输入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功能描述”,你不用管电路,只说什么情况下亮灯、亮什么灯、怎么亮,把系统当成一个黑 ...

就是通电就亮灯,断电就灭灯,没有其他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电就亮灯,断电就灭灯,没有其他变化

如果你这么描述,结论是用开关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这么描述,结论是用开关足够。

就是需要寻找这个sot343大小,可以当做整流桥使用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需要寻找这个sot343大小,可以当做整流桥使用的零件

如果那真是整流桥就真是整流桥,不存在什么可以当作整流桥的零件。整流桥有各种封装的,包括你提到的那种。如果你是要采购该整流桥,拿着封装去卖家那里问就是了。这么小封装的,都无所谓什么耐压、电流,只要你描述的功能没问题,那相同封装的任何整流桥都能用。

网友:
我知道楼主讲的意思了,就是无论端子上加电哪边是正,,只要加点了led就会亮。

无极性设计~

楼主自己测绘下pcb,可能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