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0 脚位串扰

楼主:
请问我写了一个计频率的

只有接一个侧频的脚位

频率计数 正常

但我又接另一个脚位上去 此脚位是另一个频率

此时计频数 就乱跳

我用SignalTap

被测信号有被干扰

拔掉另外一根线就正常

不晓是什问题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电路图或者代码发上来,这样子我们看不出来哪里出错

网友:
我用 singTapII 看 閘門信號 有毛邊

一個閘門信號被干擾

我是用飛線

打算LAYOUT PCB 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