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i PICO】闪灯

楼主:
安装micropython固件后,需要用终端软件连接 RPi PICO,和其它micropython开发板一样。

从手册上可以看到,LED使用了GPIO25,所以可以通过将GPIO25设置为输出控制LED。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LED=Pin(25,Pin.OUT)
LED(1)
LED(0)

网友:
led1 和led0之间不用延时吗? 灯能看到闪烁吗?

网友A:
这是用的python编程吗?感觉好像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python编程吗?感觉好像挺好玩的!

s是啊,用python编程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