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触摸屏触摸功能失灵了有哪些解决办法?

楼主:
 工业产品讲究可靠性,触摸屏基本上使用了电阻屏,主要是考虑到电容屏那种快速滑动在工业上没有太多用处,而电阻屏需要用点力按压,这样反而会稳定很多,工业触摸屏失灵了,首先要检查和PLC的连接线是不是断了或者接触不好,如果线断了,触摸屏和PLC之间无法通讯,这样触摸屏会处于某种待机状态,触摸起来没有反应,感觉起来让人误以为是触摸屏坏了,

 排除了PLC通讯问题,你才可以判断是不是触摸屏本身有问题了,如果触摸失灵,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触摸板坏了,这种屏,只要找尺寸一致的,排线一样,基本上换上去都可以使用的,没有必要追求什么原装触摸板的,这些生产触摸屏的厂家,也都是使用了配件厂提供的触摸板组装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触摸板和主板的排线出现问题了,比如排线断了,这种软连接线,如果受到压力折弯,也会断的,如果断了,也只能更换触摸板。如果只是脏了,可以用手按压连接插头,把排线取出来,用酒精清洗一下,再重新装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主板坏了,这种情况,可以找专业的触摸屏维修公司帮你修理。

触摸屏坏了,不要盲目买新的哦,因为这种东西是带用户程序的,也就是买新的,你需要有原来触摸屏的代码,如果没有,你就是换上新的也无法使用的。

一般触摸屏都会设计有后台校准菜单,比如按压4个角,或者拨一下后边的拨码开关,可以进入这个系统菜单,然后测试触摸板是否正常,这样能直接判断触摸板的好坏了,而且安装了新的触摸板,也建议重新校准一下触摸板和液晶之间的位置比较好。

善泽触控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