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3DV642A0RUAR芯片规格书说不支持4K 60HZ 但是睿屏的可以上60HZ是什么原因

楼主:
TS3DV642A0RUAR这个TI的模拟开关芯片规格书上说不支持4K 60HZ但是睿频的却可以上60HZ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
你说的所谓“睿频”就是提高器件的工作频率至手册规定的上限以上,手册中不准许是因为无法保证该型号所有个体都满足,但不排除其中一部分可以满足,只是“睿频”后厂家不再保障器件的可靠性。